[拍摄] 爱普生gtx 国内爱普生v600扫描仪开机只有绿灯亮

楼主(2021-02-07):
拆机清理了下扫描头,后又导轨上油,结果在按上开机只有绿灯亮了。哪位知道怎么修理呀。

网友:
等大神来解说

网友:
非常漂亮的机器,不懂原理,帮楼主顶上去!

网友:
有灯亮说电源好的,是不是需要联机

网友:
有2台(当然是不同型号的),都是行走了一小段就往回,没就绪。也不知是什么故障。

网友(2021-10-30):
楼主搞好没有啊?我有一台550,想拆开清洁一下稿台玻璃,但不知道怎么拆,想请教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