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打印机闭环畅想

楼主(2021-02-07):
编程菜鸟,有几个想法不知道怎么样,感觉软件层面有操作可能
1利用步进电机多组绕组,因多组对称绕组,位置偏差会让未得电的绕组切割磁场生电确定位置,构成闭环。
2丝杆的阻值,丝杆是金属的,有一定阻值,平台丝杆转动位置固定与丝杆接触,来构成闭环,最好是与平台绝缘
3轴心增加

网友:
直接伺服电机

网友A:
步进电机误差不积累,采用同步带和丝杠,没有采用闭环控制的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误差不积累,采用同步带和丝杠,没有采用闭环控制的必要吧。

这倒也是,不过丢步问题我在想,步进电机一对磁极产生力,检测转到位后,相邻两对可不可以产生磁力来锁定他,让其不乱动来达到不丢步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误差不积累,采用同步带和丝杠,没有采用闭环控制的必要吧。

丢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想消防队存在道理一样,谁也不希望着火出事,但以防万一。
如果说打印过程中一旦丢步,没有闭环就没办法修复。会丢下去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淘宝上有那种步进电机闭环控制器,是在步进电机后面轴粘一个径向磁铁,用磁编码器去检测这个磁铁旋转角度从而达到闭环。
当然这样只能保证步进电机不丢步,还不能排除机械故障,像数控加工中心每个轴导轨都有磁条,直接检测每个轴移动量;就想你说的方法2一样,只不过是有一个专业的分辨率高的磁条来检测位置信息,这样的好处即便断电,任意移动,上电可以直接读取绝对值,不会因为断电等因素等丢步。其实你方法2想法很不错,但是实施起来不太现实,因为丝杆和螺母之间配合需要有润滑油,这样变数太多了。达不到精度,所以意义不大,如果自己玩玩可以考虑步进电机闭环器,还是可以达到基本要求的

网友:
3d打印机的精度不高,负载不大,只要设置好合适的电流让电机不失步,没必要闭环。

网友:
一般是负载太大(丝杆,光杆阻力太大) 或打印速度太快引起的 丢步,一般业余玩300mmX300m以内,3D打印没必要上闭环,如果你制作大尺寸的打印机>1米X1米 要用大的步进电机用闭环驱动

网友(2021-03-23):
闭环步进电机早就在用了 直接挂在电机后端 轴上粘磁铁 利用磁编码器定位 给电源和脉冲信号就行 优势对你的用途优势不大,驱动价格比机械还贵  看了你的历史帖做打印机完全没头绪 这类东西其实大把完整教程的

网友:
带闭环的步进电机应该是日本最先应用的,也是日本生产的设备上用的最多的,就是在步进电机的后端加个码盘和光电开关,在很多使用不频繁功率不大速度不高精度不高的场合就是使用这种带码盘的步进电机,比如进料托盘,精度相对于没有反馈的步进电机来说要高很多,在有机械卡滞的时候会有报警,提示人来维修。

网友(2021-05-15):
加个闭环控制的电路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