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Y808_DIY:Hanshow_汉硕 墨水屏腾记录(2)

楼主(2021-02-07):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06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29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145

书接上文,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搞明白了一些问题,开始装配。

这是最终成品正面:

这是背面:

操作过程:切掉内部一个边的支撑。

放入8025T比较大小,合适。

焊线。

焊到价签上。

整理走线,避开电池弹片。

用自制夹具刷入程序。

电流实测。

网友:
现在好多大商场都用这种商品价格签。
很省电,价格更新快,好管理!

网友:
也看过这种,总觉得太小了懒得折腾了,大的又没有合适的外壳

网友:
现在哪里有便宜的电子标签收呢?想搞点玩一下

网友:
朱工不错 好评  终于能无损利用上了

网友A:
msp430 用arduino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 用arduino编程?

这个带的msp430g2553并不能arduino

网友B:
接那几根线是用来干嘛的?直接传数据到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那几根线是用来干嘛的?直接传数据到单片机?

数据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ergia g2553可以用了?我才知道,大意了

网友B:
我本来打算弄个i2c的传进去,但发现那几个pin不支持硬件i2c,自己写有点麻烦一直没动手,老兄用什么协议传的?能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打算弄个i2c的传进去,但发现那几个pin不支持硬件i2c,自己写有点麻烦一直没动手,老兄用什么协议 ...

库里有,这里的叫  Wire 就是IIC

和arduino一样的用,可以理解为  Ti 定制版的 arduino  里面有个软件的IIC

d:\energia-1.8.10E23\hardware\energia\msp430\libraries\Wire\utility\twi_sw.c

/*
  ************************************************************************
  *        twi_sw.c
  *
  *        twi software files for MSP430
  *                Copyright (c) 2015 StefanSch. All right reserved.
  *
  * V1.1 : updates to correct SCL and SDA assignments
  *        support of connected device scan with return values defined in twi.h
  *
  ***********************************************************************

  This library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1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This library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library;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51 Franklin St, Fifth Floor, Boston, MA  02110-1301  USA
*/

#include "twi_sw.h"
#include "twi.h"

#if (DEFAULT_I2C == -1) || defined(LEGACY_I2C) // SW I2C implementation on default or legacy port

#if (DEFAULT_I2C == -1) && !defined(LEGACY_I2C) /* SW I2C implementation on default and not legacy port */
  #define TWISDAx TWISDA
  #define TWISCLx TWISCL
  #define TWISDAx_SET_MODE TWISDA_SET_MODE
  #define TWISCLx_SET_MODE TWISCL_SET_MODE
#endif
#if defined(LEGACY_I2C) && (LEGACY_I2C == -1) /* SW I2C implementation on default and legacy port */
  #define TWISDAx TWISDA1
  #define TWISCLx TWISCL1
  #define TWISDAx_SET_MODE TWISDA1_SET_MODE
  #define TWISCLx_SET_MODE TWISCL1_SET_MODE
#endif

#define I2C_DELAY1() __delay_cycles(F_CPU / 1000000UL * 10)
#define I2C_DELAY2() __delay_cycles(F_CPU / 1000000UL * 20)

#define I2C_READ   BIT0
#define I2C_WRITE  0

uint8_t i2c_sw_start(uint8_t address, uint8_t rw);
uint8_t i2c_sw_txByte(uint8_t data);
void i2c_sw_ack(void);
uint8_t i2c_sw_rxByte(uint8_t lastChar);
void i2c_sw_stop(void);

void i2c_sw_init(void)
{
  if (digitalRead(TWISDAx) == 0){ // toggle SCL if SDA is low at startup
      pinMode_int(TWISDAx, TWISDAx_SET_MODE);
      digitalWrite(TWISCLx, LOW);
      pinMode(TWISCLx, OUTPUT);
      pinMode_int(TWISCLx, TWISCLx_SET_MODE);
  }
  pinMode_int(TWISDAx, TWISDAx_SET_MODE);
  pinMode_int(TWISCLx, TWISCLx_SET_MODE);
}

uint8_t i2c_sw_read(uint8_t slaveAddress,
                          uint16_t numBytes, uint8_t* data, uint8_t sendStop)
{
  uint16_t i;
  uint8_t ack_error;

  ack_error = i2c_sw_start(slaveAddress, I2C_READ);   // Send Start condition
                                            // [ADDR] + R/W bit = 1
  if (ack_error)
  {
          i2c_sw_stop();
          return (ack_error);
  }
  for (i = 0; i < numBytes-1; i++) {
    *data++ = i2c_sw_rxByte(0);             // Read data
  }
  *data++ = i2c_sw_rxByte(1);               // Read last data
  if (sendStop) i2c_sw_stop();              // Send Stop condition
  return (0);
}

uint8_t i2c_sw_write(uint8_t slaveAddress,
                           uint16_t numBytes, uint8_t* data, uint8_t sendStop)
{
   uint16_t i;
   uint8_t status;

   status = i2c_sw_start(slaveAddress, I2C_WRITE);       // Send Start condition
                                            // [ADDR] + R/W bit = 0
   if (status) {
           i2c_sw_stop();                       // Send Stop condition
              return (TWI_ERROR_ADDR_NACK);
   }
   for (i = 0; i < numBytes; i++) {
           status |= i2c_sw_txByte(*data++);    // Send data and ack
   }
   if (sendStop) i2c_sw_stop();             // Send Stop condition
   if (status) return (TWI_ERROR_DATA_NACK);
   return (status);
}

uint8_t i2c_sw_start(uint8_t address, uint8_t rw)               // Set up start condition for I2C
{
  digitalWrite(TWISDAx, LOW);
  pinMode(TWISDAx, OUTPUT);
  I2C_DELAY2();                             // delay
  digitalWrite(TWISCLx, LOW);
  pinMode(TWISCLx, OUTPUT);
  I2C_DELAY2();                             // delay
  return(i2c_sw_txByte((address << 1) | rw)); // [ADDR] + R/W bit
}

uint8_t i2c_sw_tx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bits = 0x08;
  uint8_t ack_error;

  while (bits != 0x00)                      // Loop until all bits are shifted
  {
    if (data & BIT7){                        // Test data bit
      pinMode(TWISDAx, TWISDAx_SET_MODE);
    }else{
      digitalWrite(TWISDAx, LOW);
      pinMode(TWISDAx, OUTPUT);
    }
    I2C_DELAY2();
    pinMode(TWISCLx, TWISCLx_SET_MODE);
    data <<= 1;                             // Shift bits 1 place to the left
    I2C_DELAY1();                           // Quick delay
    digitalWrite(TWISCLx, LOW);
    pinMode(TWISCLx, OUTPUT);
    bits--;                                 // Loop until 8 bits are sent
  }
  pinMode(TWISDAx, TWISDAx_SET_MODE);
  // Get acknowledge
  I2C_DELAY2();
  pinMode(TWISCLx, TWISCLx_SET_MODE);
  I2C_DELAY2();
  ack_error = digitalRead(TWISDAx);
  digitalWrite(TWISCLx, LOW);
  pinMode(TWISCLx, OUTPUT);
  return (ack_error);
}

void i2c_sw_ack(void)                       // Check for I2C acknowledge
{
   I2C_DELAY2();
   pinMode(TWISCLx, TWISCLx_SET_MODE);
   I2C_DELAY2();
   digitalWrite(TWISCLx, LOW);
   pinMode(TWISCLx, OUTPUT);
}

uint8_t i2c_sw_rxByte(uint8_t lastChar)    // Read 8 bits of I2C data
{
   uint8_t bits = 0x08;
   uint8_t data = 0;

   pinMode(TWISDAx, TWISDAx_SET_MODE);
   I2C_DELAY1();
   while (bits > 0)                         // Loop until all bits are read
   {
      pinMode(TWISCLx, TWISCLx_SET_MODE);
      I2C_DELAY1();
      data <<= 1;                           // Shift bits 1 place to the left
      if (digitalRead(TWISDAx))              // Check digital input
        data |= 1;                          // If input is 'H' store a '1'
      digitalWrite(TWISCLx, LOW);
      pinMode(TWISCLx, OUTPUT);
      I2C_DELAY1();
      bits--;                               // Decrement I2C bit counter
   }
   if (lastChar == 0){
     digitalWrite(TWISDAx, LOW);
     pinMode(TWISDAx, OUTPUT);               // Set acknowledge
   }
   I2C_DELAY1();
   pinMode(TWISCLx, TWISCLx_SET_MODE);
   I2C_DELAY1();
   digitalWrite(TWISCLx, LOW);
   pinMode(TWISCLx, OUTPUT);
   I2C_DELAY1();
   return (data);                           // Return 8-bit data byte
}

void i2c_sw_stop(void)                      // Send I2C stop command
{
  digitalWrite(TWISDAx, LOW);
  pinMode(TWISDAx, OUTPUT);
  I2C_DELAY2();
  pinMode(TWISCLx, TWISCLx_SET_MODE);
  I2C_DELAY2();
  pinMode(TWISDAx, TWISDAx_SET_MODE);
  I2C_DELAY2();
}

#endif // #if (DEFAULT_I2C == -1) || defined(LEGACY_I2C) // SW I2C implementation on default or legacy port

网友(2021-06-09):
可以直接用,不错啊

网友D:
想问下这款墨水屏的驱动芯片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这款墨水屏的驱动芯片是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折腾了一晚上…没有搞明白LUT里对应的W aveform setting和0X24 write RAM到底啥关系 资料越看越懵

网友E(2021-07-09):
楼主,源代码可以分享下吗?
是不是还要买一个 msp-exp430G2  才可以下程序?
成本感觉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源代码可以分享下吗?
是不是还要买一个 msp-exp430G2  才可以下程序?
成本感觉有点高啊。。。 ...

咸鱼二手的开发板30~60都有

网友(2021-09-20):
搞不了= =launchpad上的2553是20脚,价签是28脚,编译报错p3.4 p3.5 p3.6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