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600X600超薄LED灯

楼主(2021-02-07):
今天在生活区小院里看到清洁阿姨拾回一个平面灯,无驱动,我还没拆过,如是拿来拆开瞧瞧……。

因手头也没什么驱动,开始就没通电试验,到家就开拆
600X600超大,四周也没安装支架什么的,应该是直接放在吊顶龙骨架上的

背面很多螺丝钉

驱动电源接口处手写的功率参数

接头上还贴了个名称“华浩灯珠”

厚度小于1CM

拆开背板,最上面是层软垫,下面还有4层不一样的板板,具体名称叫啥俺也不知

揭掉上面上层板后,可以看到灯珠了,我原以为会有整面的灯珠,结果只有两侧两个灯珠条,数了一下,单边84颗,估计全是串联

细看是很小的灯珠,灯条用胶粘在主框上,就没拆下来

仔细看了看,没有明显烧黑的灯珠,用万用表测了些灯珠,也可点亮,总串回路也没断路,如是就装回去了
装好后又寻思着怎么点亮看看,如是又到清洁阿姨的小仓库支扒拉,还好,找到了一个裸着的驱动,单看功率应该是够的

接好线后通电,结果挺尴尬,没坏被我折腾坏了,泛光板被换向了,光穿透不到中间,只有灯条两侧有光

只好再次拆开,这次仔细看看泛光板,看为什么换向就不透光了。原来板上的透光是竖条形式,灯条要顺着竖线才能透光

再次装好后,通电就可完全点亮了

但看光色,不是纯白光,也不是什么暖光,不知是灯珠颜色如此不是电源驱动不够,
但光线看着比较舒适,不刺眼,不闪烁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A:
应该是4500K中性白,通常用在欧式风格超市等。LED导光板技术,几年前用在侧向背光超薄电视机,相机手机等电子设备,减小屏幕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4500K中性白,通常用在欧式风格超市等。LED导光板技术,几年前用在侧向背光超薄电视机,相机手机等电 ...

高端的才用侧发光,低端都是直下式,我这么理解的,32寸一般就2条最多3条

网友:
这类侧发光都是效果比较好的,光线才能均匀

网友:
这个高级,象液晶显示器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