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虚15岁天爵电动车控制器遇“困境”,换思路获“生机”

楼主(2021-02-07):
天爵电动车,江苏无锡产,爱玛前生,购于2007年8月5日,算来今年已经15虚岁了,应该是电动车行伍中的“高龄”了。
这款天爵电动车采用400W电机和三端六路12管450W的高标控制器,现在市面上卖的450W控制器已经缩水到9管了。应当说高标控制器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在电动车起步特性上表现得相当出色,起步相当柔,轻松实现缓步慢启,转把小动一点点车就缓缓起步。我试骑过很多同事的电动车,在起步特性上均不如天爵的好,当然现在有真正的正弦波控制器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没试骑过正弦波的控)。
这个电动车控制器已是第四次拆修,第1、2次维修都是功率管烧坏,第3次维修是时速表故障,前3次维修算是很顺利,这次有点“小弯”。
故障是这样的:此前偶尔出现有电不走的现象,这时只要关一下电门、或按一下喇叭、或轻颠一下坐凳车都能正常行走,从现象上看像是有虚焊,直到前不久突然彻彻底底不走了……。
维修过程:
1.首先检查转把供电,发现没有5V电压,电压只有1.25V左右。
2.拆下坐凳筒,测量控制器霍尔供电电压,同样还是只有1.25V左右,说明控制器至转把线路正常,问题出在控制器上。
3.拆开控制器检查没有发现虚焊现象,也没发现有掉落的零件(其实掉落了一个小贴片电阻,因太小没发现而已),在线检测也没有检杳到损坏的零件。
4.此时怀疑5V供电的主要部件78L05有问题,焊下78L05检查,上网查阅测量方法,按当时查阅到的方法检测判断78L05是损坏了,网购78L05。当收到网购的78L05后测量新件与换下的78L05参数差不多,新件参数还不如拆下的78L05好,说明不是78L05问题,于是再次上网查阅检测方法,按其中有一个网友介绍的方法判断78L05没有问题。
5.思考了一下,将问题焦点又放到了晶振上,因为在长期颠簸的环境下晶振也是比较容易损坏的。拆下晶振,还是上网查阅检测方法,按网上说的用电笔、耳机等测试晶振,据此判断我换下的晶振是坏的,于是又网购晶振,等收到晶振后再用网上介绍的方法测量新件也是“全坏”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呀……。
6.开始测量78L05前置电路,图中小板。拆下小板后也没有快速查到问题所在,但发现一个空位,此空位与T431上臂电阻3K并联,下臂电阻是620欧。在空位上飞2条线,先后试着并上2K和3K电阻,测量霍尔供电电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计算了一下T431输出电压:(1+3000/620)*2.495=14.57V,足以驱动78L05,当时想问题应该不在缺位电阻上,于是焊下飞线。后来证明我此时的想法过于简单,以致未能及时查到故障源。
7.通过测量小板实际输入、输出电压得知,输入电压52V,输出4.6V(之前没有测量是因为在坐凳筒里测量不太方便)。小板的输入电压是电门锁线(电压等于电池电压)通过一只整流二极管后得到的,52V应属正常,按电路要求输出电压不应低于7V,现在实测只有4.6V显然有问题,问题被锁定在小板上。至于小板上是什么零件损坏就需要逐个排查了,按损坏概率的高低、拆装易难程度先后排查,焊下并检测了开关三极管13002和整流二极管ES1G均未发现问题,当吹下三端稳压管T431检测时发现K对A阻值应当为无穷大但实测却只有10.5K,据此判断T431有问题,手头只有直插T431,于是网购贴片T431,又一轮等件中。当贴片T431到件后吹上焊盘,认为大功基本告成,当测得霍尔输出电压仍然只有1.25V时彻底懵圈。
8.换思路,必须换思路,不能简简单单地停留在查找损坏零件的传统思路上。自己告诉自己,从头开始,撇开干扰因素,从头思考,当我想到那只47K的电阻时,立马生机再现,47K是限流电阻,此时限流电阻值47K显然太大,此时T431的工作电流:(52-14.57)/47000=0.796毫安,不能满足T431的正常工作条件。解决办法:一是减小限流电阻直接提升T431工作电流,二是通过降低T431的输出电压间接提升T431工作电流。将47K电阻换成39K电阻,此时T431工作电流为:(52-14.57)/39000=0.96毫安(虽低于理论值大于1毫安的要求但T431已能正常工作了),限流电阻为39K时实测霍尔输出电压稳稳5V,控制器问题已得到解决。试探性恢复原电路参数,将限流电阻还原到47K,在T431上臂电阻3K上并联一电阻,通过计算并2K电阻较为合适,并2K电阻后T431上臂电阻等效值为:3*2/(3+2)=1.2K,此时T431输出电压为:(1+1200/620)*2.495=7.32V,大于7V,可以满足78L05的要求。而此时T431的工作电流为:(52-7.32)/47000=0.95毫安,实测霍尔输出电压也是稳稳的5V。
至此,本次维修工作宣告结束,此次维修也是节前的最后一次维修,节前不再有维修计划。
借本贴预祝各位坛友节日愉快!合家欢乐!!万事如意!!!

网友:
问题就出在那个掉了的电阻上吗?为什么要并联两个电阻?计算出等效直接一个大功率电阻是不是故障率会低一些?

网友A:
就是因为掉的电阻引起的故障吗?

网友:
骚版直接打分封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掉的电阻引起的故障吗?

不仅仅是掉了一个电阻那么简单,T431也有损坏。
我先并联了一个2K电阻但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因为有坏件T431的存在,后来换上了新件T431但又早早地拆了那个并联的电阻且没有及时补上,所以走了些“弯路”……

网友:
居然用了15年,楼主是惜物之人!点赞!

网友:
居然是脚刹

楼主:
是的,是脚刹,前“手”后“脚”,脚刹比手刹灵,手刹采用钢丝绳拉动而脚刹采用细钢筋拉动,钢丝绳外像软管的外层在强拉力的作用下会有一点变形而影响刹车效果,而细钢筋几乎没有变形或可忽略不计。通常我将手刹调的柔一点,用于缓停;将脚刹调的硬一点,用于急停。

网友:
看到你贴出电动车的图片我又回头看了下你写的确实是07年,十几年的车保养得真好

网友B:
400W电机要用到800W控制器,咸鱼50可以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W电机要用到800W控制器,咸鱼50可以买到了

400W电机配800W控,太大了,容易烧坏电机。400W电机配450W的控是最省电的,续航能力最佳。

网友:
用了15年 见过很多车子没几年骨架生锈走到半路断裂,最好能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2021-03-11):
我家的电动车也15年了,想拾掇拾掇,覆盖件都找不到了。电机还没有拆开过,状态完美;就是线路老化了,时不时的一些因为接触虚接原因导致的小故障,去年换了个正弦波控制器,把关键线路的插头全部干掉换成烙铁焊死,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