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获取路由器GPIO控制权

楼主(2021-02-07):
经过好多个小时的努力,终于获取了路由器GPIO的控制权
不知道主板上引出来多少个GPIO引脚,但是看源码上大部分的GPIO是没有使用的

下面以7620A为例。
首先你得有源码,一般都是git clone下来的,进入target/linux/ramips目录。

alvin@W500 ~/openwrt/openwrt $ cd target/linux/ramips/
alvin@W500 ~/openwrt/openwrt/target/linux/ramips $ ls
base-files  dts  files  image  Makefile  modules.mk  mt7620  patches-5.4
alvin@W500 ~/openwrt/openwrt/target/linux/ramips $

除了MT7620之外的几个目录被我删掉了,别觉得跟我的不一样哈。
我前面的时间都搞错方向了,一直在用grep命令,find命令查找我这块板的LED的GPIO口24和26,结果人家代码里面压根不是以24和26来定义的!

用vi打开dts/7620a.dtsi,vi的用法自己上网查,不查保证你不会用
alvin@W500 ~/openwrt/openwrt/target/linux/ramips $ vi dts/mt7620a.dtsi

往下翻到gpio0,gpio1的地方
gpio0: gpio@600 {
                        compatible = "ralink,mt7620a-gpio", "ralink,rt2880-gpio";
                        reg = <0x600 0x34>;

                        resets = <&rstctrl 13>;
                        reset-names = "pio";

                        interrupt-parent = <&intc>;
                        interrupts = <6>;

                        gpio-controller;
                        #gpio-cells = <2>;

                        ralink,gpio-base = <0>;
                        ralink,num-gpios = <24>;
                        ralink,register-map = [ 00 04 08 0c
                                                20 24 28 2c
                                                30 34 ];
                };

                gpio1: gpio@638 {
                        compatible = "ralink,mt7620a-gpio", "ralink,rt2880-gpio";
                        reg = <0x638 0x24>;

                        interrupt-parent = <&intc>;
                        interrupts = <6>;

                        gpio-controller;
                        #gpio-cells = <2>;

                        ralink,gpio-base = <24>;
                        ralink,num-gpios = <16>;
                        ralink,register-map = [ 00 04 08 0c
                                                10 14 18 1c
                                                20 24 ];

                /*      status = "disabled";  */
                };

                gpio2: gpio@660 {
                        compatible = "ralink,mt7620a-gpio", "ralink,rt2880-gpio";
                        reg = <0x660 0x24>;

                        interrupt-parent = <&intc>;
                        interrupts = <6>;

                        gpio-controller;
                        #gpio-cells = <2>;

                        ralink,gpio-base = <40>;
                        ralink,num-gpios = <32>;
                        ralink,register-map = [ 00 04 08 0c
                                                10 14 18 1c
                                                20 24 ];

                        status = "disabled";
                };

                gpio3: gpio[url=home.php?mod=space&uid=827553]@688[/url] {
                        compatible = "ralink,mt7620a-gpio", "ralink,rt2880-gpio";
                        reg = <0x688 0x24>;

                        interrupt-parent = <&intc>;

仔细看,看出不同了吗?除了GPIO0这组,其它gpio1,gpio2,gpio3三组GPIO都被停用了!
我们要把这行代码注释掉
               /*      status = "disabled";  */

C语言的注释就是用  /*      aaaaaaaaaaa          */把aaaaaaaaaa围起来.
因为我的板子上的LED用的GPIO口是24和26,我注释掉GPIO1就够了,然后保存,编译,刷机,ssh进去。
进去/sys/class/gpio目录。
root@OpenWrt:~# cd /sys/class/gpio

我们把相应的GPIO口从内核中释放到用户空间,比如我这里要用gpio24,用下面的命令
root@OpenWrt:/sys/class/gpio# echo 24 > export

然后当前目录就会多出来一个gpio24文件夹,我们要操作里面的两个文件direction和value
direction控制的是GPIO的方向是输出还是输入,value是开关
echo out > gpio24/direction
echo  1 > gpio24/value

点亮LED都是输出,然后开关的话试下0和1,因为有的是0开有的是0关。

到这里我的LED就已经点亮了
可以在外围加个三极管放大电流接继电器控制开关智能家居!

板上引出的GPIO口肯定不止一个,TTL刷机那里就有两个,要找的话可以进breed运行btntst命令然后一个一个试,用个几百欧的电阻把电流限制到几ma,把引脚拉到正或者负,如果是GPIO口就会显示是哪个GPIO口,这个也是坛友昨天告诉我的

完了,欢迎讨论。

网友:
这个不错。路由器本身就是12 V供电,配合12V的继电器简直不要太舒服。7620更好玩了

网友:
这个有点深哦,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A:
早就有这个想法 对电路不怎么懂  试过LED触发不了继电器   gpio肯定很多但路由电路都需要硬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有这个想法 对电路不怎么懂  试过LED触发不了继电器   gpio肯定很多但路由电路都需要硬改   ...

LED一般是3.3V的电压,电流也小,肯定要用三极管放大的。

网友:
没啥必要,有些高级点的用来点个屏看个状态而已,问题是谁没事去盯着路由看啊

网友B:
TTL那个是uart tx rx吧, 这个改了没法用串口了吧
其它的也就是reset引出了, 能改成输出
LED也能直接当成输出, 好多是开漏输出

其它的GPIO引脚一般没有引出焊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TL那个是uart tx rx吧, 这个改了没法用串口了吧
其它的也就是reset引出了, 能改成输出
LED也能直接当成输 ...

有些有的,自己在电路板上量
我昨天网上看到uart就是TTL电平,谁正常用的路由要用串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有的,自己在电路板上量
我昨天网上看到uart就是TTL电平,谁正常用的路由要用串口的。 ...

我就用串口啊
调试固件的启动脚本的时候只能用串口看, 这个时候dropbear还没启动呢
另外串口可以和另外的MCU通信, 然后这个mcu可以扩展出更多GPIO pwm spi i2c 1-wire等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串口啊
调试固件的启动脚本的时候只能用串口看, 这个时候dropbear还没启动呢
另外串口可以和另外的 ...

看来你玩得比我还6啊
一般如果要玩GPIO口的话可以买LED多的板,引出的GPIO肯定多
真要用的时候网口的LED也是可以拿用的这个也是GPIO驱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玩得比我还6啊
一般如果要玩GPIO口的话可以买LED多的板,引出的GPIO肯定多
真要用的时候 ...

有些路由器的网口灯没有出现在DTS文件里面,好像是硬件层次直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路由器的网口灯没有出现在DTS文件里面,好像是硬件层次直接控制的。 ...

硬件控制应该更复杂吧?软件反而容易点,这个没研究。

网友:
7620 这样玩 这个有点深哦, 学习了。。。。。。

网友:
软硬件都会,厉害啊

网友C:
那么路由器如何扩充出更多的GPIO口,甚至I2C或者SPI口呢?

网友:
设备树都来了,搞这个都是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路由器如何扩充出更多的GPIO口,甚至I2C或者SPI口呢?

在主板上找,看运气了

网友:
8266不香吗

网友(2023-04-07):
有点深奥了,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