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P-LINK的无线摄像头总是掉线怎么修?

楼主(2021-02-07):
TP-LINK的ipc633小球机 使用两三天就掉线 上电指示灯亮不会上下左右转动自检,重置之后可以使用 但用不了三天又掉线上电仅指示灯亮,按照TP官方客服的指导升级固件还是一样 查了主板各路供电应该正常,感觉是不是FLASH故障,不知道怎么弄 临近过年返修不了 客户等着用 有什么主意吗?

网友A:
接有线,或者查一下客户wifi是否有一个以上的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有线,或者查一下客户wifi是否有一个以上的热点

这些排除过了,这个是摄像头的问题,正常上电后会有自检的转动过程 这个上电没反应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摄像头24小时工作,工作电流也不小,电源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