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换头打印机吗?老外有没有搞过

楼主(2021-02-07):
估计基本原理都一样,不都是三个轴加个头吗,能不能雕刻机,铣床,打印机三合一呢,换个头实现三种不同的功能

网友:
还是效率问题,精度问题,就像工具,专用工具效率最高,万能工具只能是替补或者特殊情况下使用。

网友:
直接换就行了,3D打印机换个头就是3D雕刻机了

网友:
要求完全不一样。3d打印打印头以及xy轴受力很小,对刚性要求不算高,主要是要轻量化减小移动惯性以便做到高速打印。而雕刻机/铣床三轴受力都很大,对机架刚性要求很高,速度反倒不怎么重要。这两者相互冲突所以不可能做在一台机子里。市场上卖的那些所谓可换头多用兼容机,要不打印慢的像乌龟,要不雕刻时候干木头都能抖个不停,或者两者皆有,啥都干不好。

网友:
换头是没问题,只是雕刻机、铣床跑不快,还得换驱动,麻烦不划算。

网友:
完全可以实现,我看过相关网友做过这种视频,具体是你可以搜一下“快速工具模块”完全可以实现,每个模块对应一个工具

网友:
可以的,国内就有产品。3D+激光雕刻,很容易。如果要做雕刻,考虑到强度,要用雕刻机来改,这样成本一下就上来了

网友(2021-08-01):
改激光雕刻机可以,雕刻机的话玄,最好能设计快拆件

网友:
在头条看到有一款,激光,雕刻,打印三合一的,价钱一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