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已经报废的泰克曼TM9C计量插座

楼主(2021-02-07):
这个计量插座用了大概有4年,平时除了停电没有关注过它。

昨天看到它不停的闪烁显示功率超载,而这个计量插座下侧只连接了路由器和光纤猫,这个计量插座竟然显示有2400多瓦。

换到别的插排上,只插一个OPPO手机的充电器,显示1900多瓦,估计是报废了,逐拆之。

网友:
这个计量插座下侧只连接了路由器和光纤猫,竟然显示有2400多瓦。应该是出问题了吧!

网友A:
估计某个电阻电容坏了
顺着康铜丝两端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某个电阻电容坏了
顺着康铜丝两端找找看

谢谢提供思路,回头测测看

网友:
这种不是LH测电流的,而是镍铬丝,或者康铜丝,沿着他往测量机构推,无论R.C,D都要查到,反正没几个件,再就是如果长期在线,查红色CBB电容,估计剩不下多少容量了,根据经验,数字表电池不足,显示偏高,很可能是该电容剩不下多少了。直奔主题吧

网友B:
CBB电容换了再试一试,那个是,比较容易损坏的,时间久了容量下降,如果换了不行,再查别的

网友:
TM9C:我觉得现在宣布报废为时过早,是不是还可以抢救一下呢……

网友:
如果是新购买一个月的或者半年的也出现不准或显示0000该咋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B电容换了再试一试,那个是,比较容易损坏的,时间久了容量下降,如果换了不行,再查别的 ...

CBB换了没有用 别的暂时还没试

网友(2021-11-15):
我也有个同样问题,一直正常,在清除存储数据时出现问题,估计非器件问题而是出厂校准数据丢失,大概率无法自己修复。

网友:
手里有两个这玩意,都不经常在线的。  手边这个外观和楼主的差不多,第二位数字只显示左边一条了,拆开清理过导电胶再垫一点胶带 当时显示正常了,过不了一周拿出来又是同样的毛病。19年十几块到手的 超出预期了

网友:
本来打算上手一个的,看来没必要了

网友:
这种做工的确强差人意了,令人大失所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