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oltcraft VC-337钳流表拆机

楼主(2021-02-08):
试个老机器,顺便拍一下小钳表

网友:
看起来做工很好

网友A:
一直没注意过,钳表里面电位器调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注意过,钳表里面电位器调啥的?

是不是调霍尔放大倍数的?

网友B:
里面的电位器是干嘛的,我的210E,我大胆全试了,什么也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电位器是干嘛的,我的210E,我大胆全试了,什么也没有改变

因为霍尔器件的非线性,所以不能直接用霍尔器件的输出对应磁场暨直流电流。采用的是补偿,输出个直流产生个相反的磁场,霍尔器件实际上做的是0磁场的检测,电位器是补偿失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霍尔器件的非线性,所以不能直接用霍尔器件的输出对应磁场暨直流电流。采用的是补偿,输出个直流产生 ...

我乱动了,也不知道扭到哪里去了,反正表还是那样子显示,直流电流反正拿到手这么多年一直都要归零测的,跟我有5年了,平常干活都带着,小个嘛,方便,壳子摔烂得差不多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拆,想试试那个直流校准一下,所以乱扭。

网友C:
外观和电路板很像优利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和电路板很像优利德

没错,应该就是优利德odm的

网友(2023-06-10):
为什么我的钳表钳电流以后,数字要几分钟后才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