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不接负载可以测电流吗

楼主(2021-02-08):
买了一个二手的龙威305D,到手之后发现电压显示数值与实际测量数值不对,拆开之后调节了一下可以了,现在怀疑电流也不准,但是手上又没有合适的负载,请问可以不接负载用万用表测量电流吗?

网友A:
没有负载哪来电流?你可以把万用表与负载串联起来校

网友B:
可以啊,恒流没问题,不要超出表量程。

网友C:
调电压低一点,用万用表大电流档短接电源二个输出正负极,就可以测恒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载哪来电流?你可以把万用表与负载串联起来校

短接之后电源电压为0,电流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恒流没问题,不要超出表量程。

不知道用220V的发热丝当负载可不可以,取多长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电压低一点,用万用表大电流档短接电源二个输出正负极,就可以测恒流值、 ...

用电线短接了一下,显示电压降到接近0,电流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之后电源电压为0,电流可调

电阻接近零的超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接近零的负载

请问用220V的发热丝当负载可以吗?有长度或者阻值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恒流没问题,不要超出表量程。

没负载怎么恒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220V的发热丝当负载可以吗?有长度或者阻值要求吗

可以. 测一下电阻,用欧姆定律算一下电流,不超过量程即可。

网友:
可调电源校准就是直接接万用表电流档的 没问题

网友D:
要有个电阻,就怕电流不可调直接爆保险丝或者损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测一下电阻,用欧姆定律算一下电流,不超过量程即可。

万用表是最大10A,电源的最大电流是5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是最大10A,电源的最大电流是5A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载哪来电流?你可以把万用表与负载串联起来校

跟表串联直接短接就可以了,要什么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有个电阻,就怕电流不可调直接爆保险丝或者损坏表。

应该不至于吧,电源最大5A,万用表最大10A

网友:
维修电源好像就是电压调到5V,断路输出或接个表子10A或20A档调。不需要接负载电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至于吧,电源最大5A,万用表最大10A

虽然标识了5A最大,但短路时电源电流往往都是超过额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负载怎么恒流?

万用表的电流档阻抗非常小,难道不可以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