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鼠年收官:70余图详解东芝1.8英寸CF接口硬盘构造(MK2003GAH)现在看也蛮精致

楼主(2021-02-08):
鼠隐牛现,滚滚向前,转眼就要过年了,恭祝朋友们鼠年圆满、牛年大吉!!!

这片20G的东芝1.8吋CF接口硬盘(型号MK2003GAH)是当年从东芝SS2000M笔记本上替换下来的,故障现象是敲盘
N年前换下来一直吃灰,这次就把它拆了作为本年度最后收官帖,庆祝一下即将到来的牛B哄哄的新年

1.8吋的硬盘比2.5吋的要小好一圈,再小就是1吋的CF硬盘了
和2.5吋的比一下

主角正面
型号MK2003GAH,H代表厚款,更新一点的都是薄款的L了

反面

接口也是硬盘上不常见的CF,就是和CF卡相同的那种50针接口
接插件带防错定位孔

配合以前折腾时撸的CF-2.5吋并口转接板

当年还改CF卡用过一段时间

准备开拆了
螺丝是1.5的5星P6,可惜手上没有

论坛神器22in1的P5拆不了,但运气不错,数码之家24in1的P5刚好可以

看来同一家相同尺寸的批头差异也蛮大的

终于开壳了

底盖是薄不锈钢皮

内侧覆盖绝缘塑料片,可以拿下

贴合主轴位置的这个垫片不知道用途

再看主体

主轴电机

内部磁头电路连接器

拆掉PCBA,是多层板

板子正面全貌
看芯片批号,应该是02年生产的

Marvell的88C5520

拖洗把的T7L53XB

拖洗把的ARM主控

德州的TLS2257B和无商标的芯片

这个估计是LDO

巨大的钽电解和主轴电机触点

磁头读写控制电路连接器

硬盘接口也相当精致

泰国生产

PCB非常薄,甚至比芯片封装还要薄点

楼下继续

楼主:
再看硬盘底座
PCBA与硬盘底座之间也有绝缘塑料片

揭开是这样的

继续开盖

上盖有密封圈,中间螺丝位置也带密封圈

硬盘内部
都是温盘,所以和常见3.5吋、2.5吋的基本一样,只是尺寸更小

前置读写控制电路,骚尼的芯片

磁头组件

磁头臂

磁头停泊区

FPC焊接位置

寻道电机线圈

强磁片与导磁铁片

这里还有个奇怪的小结构

一头拨动一个塑料件,可挂住线圈上的倒钩

另一头受电机强磁片吸引
拨动起来有自复位弹簧的感觉
猜测是用于某方向跌落时,挂住磁头臂防止其撞击磁盘

再看磁盘,2片

这是空气过滤器,与通气孔接通,用来在平衡气压时过滤灰尘

拆下来

再拆强磁片和导磁铁片

没螺丝就靠磁力了

寻道电机和不知名小结构

小结构的拨杆

被拨动的塑料件

塑料件上还有颗非常小的滚珠,减小摩擦用的

楼下继续

楼主:
寻道电机

拧松转轴上的螺丝,和前置电路一起拆下来

磁头臂总成

转轴特写

再来看磁头
上下各一,共4个,盘片高速旋转后,在磁头是浮起来的,

磁头特写
应该是采用GMR(巨磁阻)技术了

继续看底盘
就剩下盘片和主轴电机了

拆掉盘片的压片

取下上面盘片

两盘片之间还有个垫圈,分离固定盘片用

都拿掉

最后剩下底座

主轴电机,搞不动

底盘上的塑料窗,留给前置电路插座的

全家福

复原,弹飞一颗螺丝,算了

机械硬盘(温盘)基本原理

最后上个改的网图
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盘片上参数与物理位置相互关系

从1973年开始机械硬盘(温盘)结构经过几十年的演化,仍然大同小异,技术算是到顶了
不过那个拨杆+拨片的机构到底是什么作用,偶没搞明白,望硬盘大婶不吝赐教,谢谢先!

好了,就算硬盘是好的拆完也废了,不过1.8吋的硬盘不多见,坏了就正好发挥余热以餐大家

再次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新年牛气冲天!!!

网友A:
前排围观元首拆机,还是第一次见到硬盘上有骚尼的芯片, 不应该都是TDK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元首拆机,还是第一次见到硬盘上有骚尼的芯片, 不应该都是TDK的吗? ...

那肯定是拖洗把转粉了

网友B:
元首新年放水,放大水

网友C: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用的,你的那两个转接卡出不,我这有个本没法装系统。

网友:
我也有个60G的,不过是ZIF接口,当年从索尼笔记本拆下来的!不知放哪吃灰了!

网友:
我有个日立20G的,硬盘摄像机里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970

网友:
居然是双碟。。。擦,拖洗把牛逼,十多年前就能往这么小的空间里塞进去两张磁碟。
手里也有几个1.8寸硬盘,拖洗把30G,微软zune播放器上的,还有个80G,一个60G,都正常使用中
一直以为只有一张磁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用的,你的那两个转接卡出不,我这有个本没法装系统。 ...

可以试一下U盘PE

网友:
还有个希捷1寸的有时间也拆下!

网友:
头一回见这个

网友:
元首又装,那个挂钩分明就是锁定磁头的。

网友:
这个精细度比2.5的好年多了,还双盘片的不容易啊

网友:
以前还比较高级的

网友:
谢谢分享。。。。。。分享元首收宫之作。。。。。

网友:
1.8的接口好特别,不太通用的价格应该都不便宜

网友:
东芝的硬盘质量还可以,我那台东芝的笔记本跟我快8年了,前几年升级了S固态硬盘,换下来的那块500G机械硬盘一直还在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新年放水,放大水

什么水?怕大水冲了龙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