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G420耳机线破皮了。应该买什么牌子的线来换好点

楼主(2021-02-08):
要换线应该买什么牌子的线好点。

网友A:
这个价位耳机买稍微好一点的二手品牌线就可以了。

网友B:
上个热缩管还能再战5年

网友:
铁氟龙镀银线
酱油比鸡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位耳机买稍微好一点的二手品牌线就可以了。

我就是问一下有没有换过二手品牌线的,最好提供淘宝地址。

网友:
环保线都这样!找TPE的线换就没那么容易断!

网友:
420上好的线线都比机头贵了,自己买点古河线自己编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热缩管还能再战5年

+1024,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不差钱的话就用古河线。

网友:
时间长了,线皮容易断

网友:
把裂开部分拉进去打个结就ok啦

网友C:
同款用热缩管加热把线皮热化了看着更不舒服,现在拆了线在那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用热缩管加热把线皮热化了看着更不舒服,现在拆了线在那放着

不可能用热缩管,外观还是很重要。

网友D:
这耳机也换过耳罩吧,我记得420原装的耳罩还是海绵的那种,还不是这种皮制的。线换原装线或者飞利浦、索尼半成品的无氧铜的线都可以。这耳机不适合换镀银线,低频会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热缩管还能再战5年

估计是线材不好了啊吧,陆续会出现外皮断裂的情况

网友:
某宝有的卖的,可能和K450的通用。我的耳机线也不行了,和苹果手机充电线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耳机也换过耳罩吧,我记得420原装的耳罩还是海绵的那种,还不是这种皮制的。线换原装线或者飞利浦、索尼 ...

换过耳罩,这个皮耳罩也不好,发闷,又买了绒布的,还没有发货,等年过了再买线。

网友:
买些二手古河线芯,如果有米可以买些音乐丝带(有微空间)多股细线来编织,效果更一流

网友:
420真是一代经典,这玩意的垫还是海绵的好,皮的不行。

网友:
我还有一只全新未拆的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