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电磨机到手!航空发动机准备下一步拆解!

楼主(2021-02-08):
电磨机电磨机到手!航空发动机准备下一步拆解!电磨机到手!航空发动机准备下一步拆解!

网友:
最后几张图好像是一体式的叶片!!

网友:
这个……有没有国安在你家门口出没?

网友:
看着不大啊,什么上面的啊?

网友:
厉害了,发动机都搞到手

网友:
这样的发动机都能搞到手,人才啊!

网友:
应该是燃气轮机发动机,动平衡很好情况下,振动比曲柄活塞发动机小,缺点噪音很大。50个叶片好像是高压压气机,或者高温涡轮。

网友:
战斧导弹上的?

楼主:
蜗扇发动机

网友:
继续拆  见识下

网友:
不像是灰机上的,可能是燃气轮机

网友:
等待楼主改造成航天飞机出来!

网友:
这里面也没啥,就是几级压气机。。。。。

网友:
如果密度大,可能是耐高温轴承钢,可以打几把菜刀

网友:
这东西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