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一个2258H贴B17A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1-02-08):
日前入手了两颗INTEL的B17A,29F02T2ANCTH1,以及2258H的U板,
开卡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DDR频率300.400的话写入正常,读取出问题,掉速严重,DDR200倒是比较正常,但速度和400不在一个量级了,请教怎么破?

两个颗粒有贴到SSD板上,DDR400读写都正常不掉速的。

下面是设置图,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这个是跑完RDT后的设置(TLC50,SLC10,无坏块)
因为后来截的图,实际颗粒那边我是选择正确的对应颗粒的

确疹了,缓存有问题!!!

网友A:
颗粒频率这个问题跟颗粒体质和供电都有关系排除法咯/或者换个版本开卡试试/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频率这个问题跟颗粒体质和供电都有关系排除法咯/或者换个版本开卡试试/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 ...

刚才请教了微冷,说可能缓存问题,
我去,我之前都没往缓存这边想,一试果真是缓存的问题啊,碰到渣体质的缓存了

网友A:
缓存挂了么慧荣的主控方案挂缓存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挂了么慧荣的主控方案挂缓存很多啊

倒是没挂,就是缓存无法稳定运行在525频率,只能降到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