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如何调电压

楼主(2021-02-08):
ELPAC电源,挺好的

内部很具体

如何调电压

原来是8V想调成12V
请教各位高手,
改那个电阻呢?

网友A:
TL431看到没,标识2491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看到没,标识2491的电阻

调高还是调低。我计算了,原来是2.49k调到1.38K.电压是12V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高还是调低。我计算了,原来是2.49k调到1.38K.电压是12V对吗?

装个可调,安装前量好阻值和原来差不多。测试看看,注意看滤波电容耐压够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高还是调低。我计算了,原来是2.49k调到1.38K.电压是12V对吗?

连接的是正极,应该是上拉电阻,要调高电阻,反面应该还有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的是正极,应该是上拉电阻,要调高电阻,反面应该还有原件。

反面么有零件。

网友B:
将标注2491的电阻换成3.9K的贴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标注2491的电阻换成3.9K的贴片即可

收到,谢谢。

楼主:
实话说,我因为调低电阻,好像烧了。5D和101焦黑了。
其中5D 是不是用做二极管?
101是不是电容?

网友C:
这种反激式电源,只可以小幅度调节输出电压, 因为芯片的供电电压随着改变,如果变到芯片不能工作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反激式电源,只可以小幅度调节输出电压, 因为芯片的供电电压随着改变,如果变到芯片不能工作就不行了 ...

8v调到12伏,有希望吗

网友:
电压比原来都高三分之一了,需要改变压绕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8v调到12伏,有希望吗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话说,我因为调低电阻,好像烧了。5D和101焦黑了。
其中5D 是不是用做二极管?
101是不是电容? ...

5D是个二极管,101是个电阻,如果这两个烧毁的话表示MOS管已经击穿,拆小板时烙铁漏电了!!!

网友:
知道的都说出一点点,楼主想知道关键的,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