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上被删除的文件为什么是0字节

楼主(2021-02-08):
10元钱在网上买了个灌了很多歌曲的U盘。
可以放出歌曲来。
要删掉一些不想听的,发现这个现象,文件管理器显示这个文件是405K,但删除时显示的却是0字节。
试了其他文件也是这样的。
换一个其他U盘也是这样。
但是D盘,E盘里的文件就没有这种情况。
U盘的写入上有什么奥妙吗?

网友:
八成是扩容盘或有其他问题,能量产量产试试

网友:
U盘文件是不经过回收站的,删了就真删了,至于不显示容量,应该是你系统的问题,和优盘无关!!!

网友A:
一般这种歌曲合集,为了防盗用,都是做成一个完成映像,然后通过映像映射一个目录。

原则上你是无法拷贝或删除的,删除的知识映射的目录;删除后空间也不会变大。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歌曲合集,为了防盗用,都是做成一个完成映像,然后通过映像映射一个目录。

原则上你是无法拷贝或 ...

同感,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以前买过一个车载音乐的盘也是类似的,然后通过DiskGenius可以找到原来音乐文件。

网友:
根目录都是删除显示是0字节。你在U盘创建一个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就不是0字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歌曲合集,为了防盗用,都是做成一个完成映像,然后通过映像映射一个目录。

原则上你是无法拷贝或 ...

请教:这种映像文件是什么扩展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种映像文件是什么扩展名?

这不一定,因为对于二级制,扩展名并无什么实质性的用途,说简单了就是为了关联某程序。

一般是iso或bin之类的。

网友:
需要保留的复制出来,然后格式化,就OK了。

网友:
根目录都是这样,但实际文件已经没了,可以通过恢复数据找回来,只要没有覆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