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抽屉换个拉手

楼主(2021-02-08):
这玩意儿配件我从东莞带回来应该5-6年了一直都懒得弄,最近怕这玩意儿丢了就装起来吧,拉手螺丝短了太多扩孔折腾了我半天…装上感觉还行…

网友A:
不觉得丑么???

网友:
新装的拉手,与原配原物,毫不相容

网友:
原物所配拉手,属于圆形,用一个螺钉即可安装。
为安装这个方形的新拉手,
不得不钻了两个安装螺钉的新孔。
想来,
的确不妥

网友B:
推荐用麻绳穿孔,打结

网友:
楼主这是只要能用就行 是吗|?

网友:
应该装这种的,

网友:
太违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觉得丑么???

感觉还行啊

网友:
楼主真能将就,上点色吧!

网友C:
一支螺丝+两个象棋子,何不?
都比你这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支螺丝+两个象棋子,何不?
都比你这好看。

慢慢的象棋就会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的象棋就会掉的…

如有,一大一小两个象棋子,白乳胶粘好,钻通心孔,用螺杆螺母上紧,怎掉?
既是拆友想必能找到音量旋钮,有种音量旋钮是实心全铝的,用AB胶种上螺杆,那头螺母锁紧,也不错滴,上档次。
街头有卖锅盖配件的。
锯一截檊面仗。

网友:
我手头有俩实心全铜镀金的音量旋钮,做功放一直不舍用。

网友:
   应该颜色协调才好看!。

网友:
猪肝红的颜色怎么也不好配!最好是把原来的红漆打磨掉,上木腊油,就好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麻绳穿孔,打结

不错的方法,软的不会挂衣服扣子

网友:
买过2个太空铝的 好像1元钱一个 感觉漂亮便宜 还想多买几个屯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麻绳穿孔,打结

不会挂到衣服口袋,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