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个颗粒哪个U盘主控支持?

楼主(2021-02-08):
顺网固态(浦科特m6v的马甲)的板子TH58TFG8DDLTA2D 是15nm mlc,准备搞个这个板子,原颗粒做U盘,再买slc颗粒做固态

网友A:
以下是可能支持的主控
SM2244LT,SM2246EN,SM2246XT,JMF670H,SF2241,SF2281,CBM2098P,CBM2098E,CBM2099,CBM2099E,CBM2199系列,IS917,IS903(需要跳线V1.8)

不好意思,上次查的时候输入错最后一位,现在重新查了一下,这个颗粒903直接支持的,不需要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可能支持的主控
SM2244LT,SM2246EN,SM2246XT,JMF670H,SF2241,SF2281,CBM2098P,CBM2098E,CBM2099,CBM2 ...

多谢,903貌似要自己添加颗粒参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903貌似要自己添加颗粒参数吧

不用,大神们都架设好了,直接清空调好自己需要的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大神们都架设好了,直接清空调好自己需要的参数就可以了

那就好,等年后快递正常再折腾吧

网友:
2246EN最大支持的容量跟缓存大小有关系吧,固态硬盘不知道 ,但是2246EN的主控板是这样的,1M内存对应1G存储容量,多了不支持,例如:256M的缓存,最大支持256G的容量

网友:
903 双贴速度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