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hinedisk m667屏蔽ch1开卡无法识别

楼主(2021-02-08):
shinedisk m667屏蔽ch1开卡无法识别,sm2258,做rdt显示ch1失败太多,美光黑片,屏蔽开卡显示成功,但拔插下就无法识别了。

网友:
有几个颗粒啊 如果是1个颗粒话CH1挂了那就只能开CH0啊 可能不太稳定

楼主:
这块固态只有三个颗粒。3个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