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问三星 K9HDGD8U5M HCKO BGA颗粒怎么开

楼主(2021-02-08):
前提拆颗粒做移植,搬板,不上u盘主控

目前试了2246XT  2246EN  2281

2281只能开60G
2246EN 通过改参数可以开 但是不稳定
2246XT  开不出来
请大家来点完美的经验意见。。。

补充内容 (2021-3-2 22:14):

感谢大家的确是VCCQ 3.3 的问题  这颗粒速度可以 上图

网友:
电压vccq 3.3v  2246en 非常稳定的

网友:
8贴合计32CE。小头XT只支持16个CE。EN完美支持,但主控板不能太垃圾了。2246板必须跑RDT,否则坏块一大堆。VCCQ必须3.3V。

网友:
BGA136的颗粒
之前上2246en做过 SSD
不过颗粒坏块太多 不稳定
后来双贴上903 美滋滋

网友:
这个颗粒做2246EN最好吧 对板子供电有要求得找块好板子/电压用3.3V 不过估固件参数可能需要微调下

网友:
上图吧 没图也不好和你说怎么3.3
正面反面都要

楼主:
请兄弟们看一下  是不是3.3  请标注

网友A:
我有8片,想上2281,但是听说128g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8片,想上2281,但是听说128g开不出来

我只开出60G  用2281

楼主:
顶起  别沉啊

网友:
已解决!!!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兄弟们看一下  是不是3.3  请标注

已经完美开卡  vccq 3.3  2246en  可以
问题已解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