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百得锂电手钻打火冒烟,求助各位大佬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21-02-08):
很早坛里收的电钻,之前用的挺多很实用,近几年一直闲置可能受潮,现在发现一转电机后面就打火冒烟,一股机器生锈焦味,想着自己动手修复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无从下手,网上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本人技术小白,希望知道的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碳刷,有可能是漆包线破损, 我猜的    毕竟这个得拆出来一探究竟啊

网友:
电机碳刷处仔细检查 打火都是这里

网友:
一般都是电机玩完了!! 碳刷和换向器  烧糊了

网友:
碳刷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是不是 碳刷粘油了。 我的电钻喷了WD40  就呼呼冒烟。。吹都吹不散。。哎。。

网友:
扔了吧,这种镍镉电池钻死沉死沉的

网友:
估计碳刷快磨光了

网友:
拆了再说啊

网友:
碳刷磨损到尾部里面的软铜线了,别继续用了,换碳刷。

网友:
这必须得拆开。不拆开分析不好。

网友:
咸鱼上当坏机打黑出掉,换国产无刷机玩,即满足了洋二爱好者,又满足了自己的需求,不是两全其美吗

楼主:
嗯嗯,谢谢各位,回复收货良多,换了新的无刷,旧机器准备年后修下给家里老人备用,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一般是碳刷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