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电池模式不缩水!11代酷睿联想Yoga 14S笔记本评测结果

楼主(2021-02-08):
Intel 11代酷睿笔记本CPU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TGL-U系列最大的卖点就是针对电池模式进行了优化,可以达到与插电模式下基本相当的性能。
  今天就通过联想YOGA 14S对TGL-U系列进行DC与AC模式的对比测试。

  测试CPU规格:
  这次主要的测试对象是隶属于11代酷睿低压系列的i5-1135G7。
  在规格表上看,i5-1135G7与i7相同都是四核八线程,核芯显卡只是从96单元砍到80单元,损失相对较小。
  同时,相比i3-1115G4只放在比较入门的机型相比,i5-1135G7是会放在比较高端机型中性价比最高的CPU。

  产品整体介绍:
  本次测试对象是联想Yoga 14S。 主要配置如下:
  CPU:i5-1135G7
  内存:LPDDR4X 16GB
  显卡:核芯显卡
  屏幕:14寸 2880*1800

  笔记本A面为金属材质。

  B面为一块14寸屏幕2880*1800分辨率,比例是比较少见的16:10。屏幕采用玻璃面板质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屏幕最大打开角度略小于180度。

  在笔记本打开时,笔记本的散热孔是向上从屏幕前吹出。

  合上笔记本后,热风会从笔记本底部吹出。

  笔记本的键盘和触摸板是常规布局,C面整体也是金属材质。

  C面上可以看到YOGA 14S也是符合Intel EVO认证。

  笔记本D面可以看到比较大面积的散热孔,D面也是金属材质。

  笔记本尾部有一条橡胶条可以略微架高笔记本,保证散热进风。

  IO接口方面笔记本右边是两个雷电接口,两个接口都可以用于对笔记本充电。

  笔记本右边是开关键、USB TYPE-A、3.5耳机孔。

  笔记本的充电器尺寸并不大,跟我的苹果差不多。

  充电器是采用PD规范,对笔记本充电最大功率为65W。

  充电接口为USB TYPE-C。

  笔记本的宽度约为31厘米。

  笔记本的深度约为22厘米。

  笔记本厚度的最大值约为2厘米。

  最后简单拆解一下,D面可以看到会为SSD和一个裸露的供电MOS加了导热垫,用来加快散热。

  从笔记本内部来看,除了可以更换SSD和无线网卡以外,并没有什么可扩展的地方。内存也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拆机的必要性很小。在散热方案上采用的是双热管双风扇,这个方案效果相当不错,值得安利。

  笔记本的电池为61Wh,容量还算是比较大的。

  笔记本里的SSD是海力士的OEM版本。

  无线网卡是Intel AX201。

  产品性能测试:
  首先来说一下测试的模式设置,联想的电源模式设置为性能档,电池模式设置为最高性能。
  如果是以Win10默认的“更好性能”则会有少数软件跑分不正常(主要是CineBench),所以Intel官方公布的测试结果应该也是类似的设置方式。

  针对不同的模式设置带来的影响,这里测试了几个组合。测试软件是PCMark 8的HOME+OPENCL模式,会一直循环测试一系列的测试项目。整体负载会高于正常的办公使用。
  采用测试的性能模式+最高性能、性能模式+更好性能、节能模式+更好性能,结果分别为3h38m、4h8m、5h32m,调整电池模式对中等负载会影响20分钟的续航。
  考虑到一般使用负载应该会更小,续航影响也会更小。性能上调整前后为4399/1470,差距约为5%。

网友:
自从按摩店的R4800H出来以后,顿时觉得牙膏厂的所有U都不香了,只要见到牙膏厂的移动U,心里本能地排斥,性价比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