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飞利浦无线鼠标光标不动拆修(SPK7315)

楼主(2021-02-08):
飞利浦SPK7315无线鼠标,光标不动,左右键,滚轮,按键正常,估计是光电电路问题,拆解,发现LED无电,原因是LED供电虚焊,焊点补焊,修复。

网友:
三和的指针表不错

网友:
金灿灿的板子,亮眼,谢谢!

网友:
厂家名字都不敢写上去。是不是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