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彩色电视机拆解(Skyworth 29T16HN)

楼主(2021-02-08):
前段时间拆机了个老的创维电视机,型号为:29T16HN,属于大头电视,显像管的纯平彩电,外观如下:

电视剧侧面的按钮,在没有遥控板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些按钮对电视机操作。

电视机侧面外接的音视频接口,DVD等设备可通过这三个接口与电视机连接。

电视机背后的接口,有电源线,音视频接口,天线接口。

电视机拆开后盖后全貌。

电视机左右侧喇叭

高压包帽

行场线圈

消磁线圈

主板

偏转磁环

显像管座

高压包帽拆开后样子

主板全貌

网友:
珠三角的梅雨潮湿天气,这些老式电视机基本都是受潮出现故障。

网友:
拆高压包帽之前一定要注意放电,不然要电人。

网友:
我家以前也有一个    后来全换液晶了    这个太重了!!收破烂 50块钱

网友A:
创维的玻壳电视是同尺寸型号里最重的   这款应该有60公斤。

网友:
谢谢分享!创维电视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没有看到倍频板,难道是可以直接输入VGA信号的?

网友:
很像10年前我用过的一款短管21寸纯平电视机,也是创维的,画质很不错了

网友:
适合玩低分辨率游戏。

网友B:
没事你拆它干嘛?我家25寸,拆修几回了,电路图好找。还在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你拆它干嘛?我家25寸,拆修几回了,电路图好找。还在服役。

巧了,我是你这个系列的29寸版,其实它的电路图有几个版本,最主要是电源电路不同,这是用V12的数字处理引擎,主板上加了一块数字处理板,色彩不错,但电源余量不足,呼吸效应比三星的纯平厉害,焊锡质量不好,10年后全都慢慢自动虚焊,红枪管座也接触不良,开10分钟后才正常。

网友(2021-03-30):
引用 网友A:
创维的玻壳电视是同尺寸型号里最重的   这款应该有60公斤。

和是不是创维没关系,同牌子同寸数,高清CRT要比普通CRT要重很多

网友:
第一批42寸的液晶或等离子都淘汰了。。这东东说不定还可以用。。接个锅。。CRT的色彩表现其实远距离看有优势

网友:
超级芯片,没法改rgbs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