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r800n v2 openwrt 最新固件分享

楼主(2021-02-08):
如上机器,放手上好久了,此机无线性能远好于710n 720n之类的机型。这几天有空,修改为16M 的flash加64M内存,找了半天,网上没有相应固件。就用最新的源码重编了一个。
共两个固件,分别是8M和16M固件,现在的机器为了装神器需要,大家都是改16M了,这里也照顾了8M固件的坛友。截图就不发了,就是常用的软件。
基于ath79目标编译。网口为wan口。调试修改需要从无线接入,无线openwrt无密码。root密码为password. 机身上的gpio开关没有做脚本调用。动手能力好的大神可以做成一键ap的开关
基于lean大神源码编译。

网友A:
这个待机功耗多少?超过2瓦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待机功耗多少?超过2瓦没有

高峰时有5V 200ma。但它是从220v转过来的,还是有点损耗。待机大概5V 100ma吧。

网友:
百度分享一下呗

网友:
但它的无线只是2.4G的802.11n,在有城市里多干扰,简直没法用啊。我的黄鱼上搞了个小米路由MINI,有双频。

网友(2021-04-27):
好贴,正好手里有一个,试试可行不

网友B(2021-06-05):
请问楼主,换64m内存需要改识别电阻吗?还是直接换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换64m内存需要改识别电阻吗?还是直接换上去就好了?

无需修改。

网友B:
再问下你的固件要怎么刷入?好像也不是编程器固件,直接从原厂固件刷入也不行,提示固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问下你的固件要怎么刷入?好像也不是编程器固件,直接从原厂固件刷入也不行,提示固件不对 ...

需要从breed下刷入

网友(2021-07-18):
引用 楼主:
需要从breed下刷入

这边还有一个720n v3的,也想自己编译一下,基于lean的移除酸乳之前的commit版本,不过报错卡住了,所以想请教一下LZ是如何编译的

网友(2021-12-02):
楼主能不能把800v2编程器固件发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峰时有5V 200ma。但它是从220v转过来的,还是有点损耗。待机大概5V 100ma吧。 ...

一般家里 就是要这种低功耗的就行!

网友C(2022-01-01):
大佬有刷breed的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有刷breed的教程吗

这个只能把flash放在编程器上写好breed后,再焊到路由器上。

网友D:
这mips 单核的用chacha吗?速度可以多少啊?便携性可以,但是性能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mips 单核的用chacha吗?速度可以多少啊?便携性可以,但是性能咋样?

当然可以用chacha20,性圾一般吧,QCA9533的mdu,只是为了好玩。很多大神改成电池的。说白了其实这货一点也不值钱了。

网友(2022-02-05):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用chacha20,性圾一般吧,QCA9533的mdu,只是为了好玩。很多大神改成电池的。说白了其实这货一点 ...

我意思是最佳也只能用chacha20了,AES也没那个功能啊,就是说科学出国可以多大带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