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夏普电视机的智能遥控器GB089WJSA

楼主(2021-02-08):
儿子家的夏普电视机遥控器坏了,拿给我让我看看,本以为遥控器摔了,里面元件掉了,焊上就行了,没想到…………
借用网上的完整图片。

背面。

这是已拆开的遥控器。

全家福。

板子断了。想处理一下,连起来,难度大。

断裂处的另一面。

板子。

局部——由右向左。右上。

右下。

中间。

中部上。

中部下。

左部测试点。

中间排线。

对应排线的按键。快进?快退?

背部。

电池仓,两节5号电池,耗电还比较大。

仔细看一下,外壳没坏,板子断了,估计是压到了中间四个方向的按键,使之整体向下,导致电路板压断(电路板后面是空的),看来维修难度比较大,马云家原装的同款遥控器最少要200元左右,有替代产品,只能开关机、音量等,现在快过春节了,快递放假了,等过完春节拍个替代品吧。
谢谢围观!
春节快乐!

网友:
还是粘上以后飞线连起来吧

网友:
元件没坏的的情况下,飞线应该没问题,注意有过孔需要连接,慢慢来,慢工出细活

网友:
有好的AB胶才十来块,,先粘好板再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要是多层板,肯定没戏了……

网友:
万万没想到系列之-遥控器竟然断了

网友:
这断了,没法修了,如果飞线工作量巨大,感觉只能买个一样的,坏遥控器,把这个当料板拆件,修那个买来的,可能主板版本不一样,这条路也可能,还是行不通

网友:
这高级的遥控器啊,抵得上一个电视盒了,

网友:
这得多大的腚力才能搞断

网友:
重新抄板打版,再把元器件焊到新板子上

网友:
这个遥控器全新的要1300元左右,还不太好买。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断了

网友:
想不到富士康居然卖遥控活着

网友:
可以飞线修复。

网友(2022-09-13):
我看了你的夏普遥控器拆解,请问里面按键是导电胶的吗?我现在是音量键需要很用力按才行,想拆开清理。

网友(2023-08-10):
我的也坏了, 也是考虑买个平替,这个遥控器的高级功能都不怎么好用,基本上依赖机顶盒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