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滚筒洗衣机WM-12S468-TI开机报错换主板维修-解码

楼主(2021-02-08):
家里的西门子洗衣机在南方小年夜挂了,开机自检不通过。就是这个画面,俗称6个对勾,这种情况网上说是主板坏了,卡在自检画面。
西门子客服报价800块,算了,本地维修店报价四百五,继续。。。
自己90+23顺丰到付赶紧淘宝下单买了块原装拆机主板换上吧,着急用啊。
腊月二十四下单,卖家二十五发货,二十六送达,顺丰很快啊

背面的型号标签,螺丝从背面开始拆

主力工具,数码之家的棘轮螺丝刀,T20刀头,

拆掉顶盖,看看里面有没有进水

各种传感器探头

先用棘轮螺丝刀手动把背板螺丝拧松,再上8块钱电动螺丝刀快速松开

取下背板,露出底部左下角的主板防水盒

松开电源线,然后打开防水盒上盖

从洗衣机底板上取下电源盒整体,看到板子外观无异常

右边是淘宝买的主板,保护壳是白色,原机是黑色,影响不大

挨个换排线,从原机拆一根,就在新板上装一根,防止出错

开机,显示E67代码,西门子主板和显示板是分开的,单片机通讯,
有加密认证,换了主板需要解锁。。。。

顺利解锁之后终于正常了

洗衣服OK了

顺便拆下洗涤剂盒,三颗螺丝生锈两颗严重,强迫症拆下来清理除锈

解锁教程如图,预祝大家春节快乐~

网友A:
又省了好几百大洋

网友B:
最后那个图是解锁步骤吗?

网友C:
很久没搞家电维修了,很多东西都忘了

网友D:
修好还不错哦 ,看到很多继电器 ,今天也把电饭煲的继电器换了。折腾了一小天

网友E:
为更好防水,感觉主板应该放上边

网友F:
还有这种操作?换个主板要解锁

网友:
换主板要解锁,我也更换过,原主板供电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种操作?换个主板要解锁

是的,西门子比较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更好防水,感觉主板应该放上边

我也是这么觉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还不错哦 ,看到很多继电器 ,今天也把电饭煲的继电器换了。折腾了一小天 ...

主要是着急用啊,这些继电器看起来质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没搞家电维修了,很多东西都忘了

自己家瞎折腾一下哈哈,省点钱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那个图是解锁步骤吗?

是的,解锁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省了好几百大洋

没办法,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解锁教程

感谢分享,必须收藏次贴,万一哪天碰到就不要搜了。。

网友G:
上个月才修过一台带烘干的
被蟑螂嚯嚯了,不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个月才修过一台带烘干的
被蟑螂嚯嚯了,不通电

安慰安慰,卫生很重要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个牌子的洗衣机,差不多八年时间,期间换了一次避震,修了三次主板!再坏就马上换机,以后再也不碰这个牌子的洗衣机,质量真是太差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种操作?换个主板要解锁

不光是西门子,好几个品牌的洗衣机都这样,感觉是存心让售后赚钱的套路

网友:
这洗衣机显示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