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老妈捡了个airpods pro ,请教没有充电盒如何配对如何充电?

楼主(2021-02-08):
试了一下,有入耳检测,长按键后有降噪方式选择,通透和完全降噪模式,效果还行。也有序列号,不知道是不是正品。还有请教各位大神,下面的触点如何分正负?用几伏电压充电?没有充电盒怎么充电?

网友A:
小黄鱼上买个盒子

网友B:
假的  这个几十元的货    没有盒子不好配对呀  这个网应该也是塑料的  放着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的  这个几十元的货    没有盒子不好配对呀  这个网应该也是塑料的  放着好看的 ...

网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黄鱼上买个盒子

盒子好贵,不买能充电不?

网友:
保险的方法,买一套正品,这个留着备用

网友:
屁股下面没有触点吗?

网友C:
判断正负我一般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正反测一下两个触点,如果红表笔怼到的是负极,会显示一个二极管的压降,也就是400多到600多毫伏,如果红表笔怼到的是正极,一般显示1000多毫伏或超量程。反正两次测量,示数低的那一次,红表笔怼的是负极。充电嘛,一般充电盒都是输出5V供给耳机进行充电的,可以试试5V怼到两个触点上,如果想保险点,可以用可调电源从3V开始慢慢往上调,看电流,调到5V时大约是五十毫安左右。
以上是我修山寨AIRPODS的经验,正品没修过,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搞坏不要找我。

网友D:
有孔的是负极。用二极管档可以像楼上说的测出。华强北的充电盒能充电,但也有充电盒电极定义是反的。
另外是正品的话,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刀切那条缝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孔的是负极。用二极管档可以像楼上说的测出。华强北的充电盒能充电,但也有充电盒电极定义是反的。
另外 ...

为啥不能切啊,给我说好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判断正负我一般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正反测一下两个触点,如果红表笔怼到的是负极,会显示一个二极管的压降,也 ...

谢谢,这是充电,怎么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孔的是负极。用二极管档可以像楼上说的测出。华强北的充电盒能充电,但也有充电盒电极定义是反的。
另外 ...

我分析了华强北的拆解图,有孔的是正:(

网友:
这个真不好办

网友E:
且不管能不能充,上面有编号的,拿上它可以去apple专卖店里找妹纸聊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且不管能不能充,上面有编号的,拿上它可以去apple专卖店里找妹纸聊天啊 ...

试了试,好像用tp4056的板子充不上电。

网友F:
不用4056,用5v。前提确认正负极

网友:
这个简单啊,买个华强北的几十元,耳机可以不用,充电仓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4056,用5v。前提确认正负极

正负不好确认啊。

楼主:
有孔的是负极。充上电了,但是还是不会配对

网友:
不会配对你是怎么测试入耳检测 通透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