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了一个电取暖器,这做工居然还有人买

楼主(2021-02-08):
捡了一个取暖器,挺新的,一点灰都没有了

扔的原因是电线这里被 取暖器给烫 坏了,给扔了,

螺丝

这玩意好像是麻将机上的取暖器

拆了几个螺丝,手好累

上电钻算了

用电钻快多了

开关,接一个二极管,调功率

黄腊管,

拆一根 发热管出来

4根都拆了出来,
接头还没有氧化生锈。

这取暖器 塑料件太差了,电气部件看上去强一点,用了接插件,
开关,电线上也都有3C。
塑料外壳粗糙,

其实换根电源线还是可以用的,
但是还是扔了吧。

网友A:
看见别人在拼XX买的骆驼电暖器,里面电线就是当保险丝用的。就几根头发粗的线材。

网友:
电钻不错,拆开看看撒

网友B:
这种用电器危险都很大,质量监督应该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电器危险都很大,质量监督应该严查

民不吿官不纠,民吿官敷衍...

网友:
不管啥东西,只要足够便宜就会有市场,用接插件是因为这玩意必须接插件,温度高焊锡吃不消

网友:
估计是临时出租饭馆用的,可能是合同到期换店铺时,没运走丢半路上。自己家用肯定会买好点的。耐高温玻璃管不错,可以去掉发热丝留下两个电极,连接真空泵,吸真空后接上火花塞升压器,说不定可以当气体灯管模型。

网友:
这种电器危险都很大,可惜很多人贪便宜,一言难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别人在拼XX买的骆驼电暖器,里面电线就是当保险丝用的。就几根头发粗的线材。 ...

我好几年前在淘宝买的骆驼取暖器,电线还行,用了好几年也没事,不过这玩意都是贴牌的

网友:
再烂的也有人买。拼某某藏污纳垢什么都敢卖

网友:
中国产品之所以差,监管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网友:
有关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电器危险都很大,质量监督应该严查

关键这种便宜啊,不懂得容易接受,商家利润还大,安全?这黑心商家眼里根本没有安全意识可言,监管,送钱啊,人家挣得多送的也多,哎……

网友:
比较坑啊这个

网友:
安全值钱么?只要有的赚,什么是安全?

网友:
懂行的注意安全的有几个人,只要价格低,就有人买

网友:
谢谢分享。。。。山寨无底线。。。。

网友:
看这外形,像是放在麻将桌下用的

网友:
别人给我一个坏的,拆的太费劲了!好像就是风扇坏了,连变压器都没有,好像就是用电阻降压的,太简单了!

网友:
这电源线一定是铝芯的稍微用力拧一下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