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量产成功一次 下次量产打开软件就搜不到U盘

楼主(2021-02-08):
3281量产成功一次 下次量产打开软件就搜不到U盘 但是插电脑是识别的 U盘也能正常使用 这是设置问题吗?

网友A:
3281bb都是这鸟样的,做wintogo都无法识别的,认命吧,论坛说要换大电流电感的。本事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81bb都是这鸟样的,做wintogo都无法识别的,认命吧,论坛说要换大电流电感的。本事设计缺陷。 ...

我量产时,一会能看到闪存,一会看不到,我把电感换了,然后很正常

网友(2021-03-26):
把ffw配置文件打开,看看是不是超频了,把c8改成a8再试试看,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有些板不能超频。

网友B(2021-10-15):
楼主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现在不折腾了 想量产就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