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表头能反接吗

楼主(2021-02-08):
想做万用表,,有反接保护电路吗,要接外接电源,

网友:
怎么,直接买现成的表头不香?

折腾这个就是个赔本生意,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金钱

网友:
为什么纠结这防反接?焊接时注意下就行了。

楼主:
我是说当万用表电压档使用,,有时正负极拿错,,可以有反接保护吗,,这个表头是0-100v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该表头的供电同时取自被测电压,也就意味着他要从被测信号上吸收一定的电流才能正常工作.换种说法就是这个表头的输入阻抗非常低,比指针表头都要低.

网友:
做万用表,用7107的表头。

网友:
单独5v供电。再测量端接个整流桥,再校正压降。随便正反接都不用担心烧,只是不能显示负电压。测量简单电路可以当炮灰使用吧。以上都是我瞎猜的,你试试

楼主:
二极管有压降啊,,这表头便宜,1.5元一个。

网友:
改改改改改改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