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个纯电池供电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1-02-08):
之前做过一个更小的,基于4节波士顿电芯的移动电源,用的SK35的可升降电源模块,没有风扇,功率比较低,这次快过年了,比较闲,买了个和带风扇的功率比较大一点的SK80的模块,准备做个功率大一点的移动电源。
内置电池用了3并6串的18650电池,用了一只拆机的保护板(外壳有点小,下一步安装),手头的外壳实在有些紧凑,电池用了支架,发现安装后和风扇就顶住了,而且内部空气循环无法形成一个散热风道,塑料外壳也会限制散热,就把原来的模块上的5V 3010的风扇拆了,换了一个侧出风的离心风机,然后用药瓶做了一个风管,从前面板直接吸入外部空气,从机箱后方排出空气,效果还不错。这个风机是12V的,于是给配了个升压模块,目前调整到9V,相对安静,风量也基本够了。用这个风机的好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模块的电感其实也比较热,这个直接也给环形电感吹风散热,挺好。药瓶塑料是PE的,这个建议用B7000的那款胶水粘,效果不错。

这个模块我觉得就是为电池供电量身设计的,升降压模式方便在接入任何电压(大于7V即可,当然,个人建议最好4串以上供电为好),实现0.6V-36V全范围可调,比单纯的降压电源更合适电池使用。这个模块还可以显示输入的电压值,方便查看电池电压,评估剩余电量,还是挺方便。

网友:
难道混合动力的移动电源?

楼主:
塑料面板开孔,这种宝塔钻很实用,可以打比钻夹大的孔。
开槽,就用电磨切片加铣刀,挺好用。

网友:
这叫电池供电的可调电源   不是电池供电的移动电源那就不叫移动电源 就叫发电机了

网友:
就锂电版可调电源呗,你这标题乍一看还纳闷充电宝还能不纯电池?

楼主:
点焊电池,用这种超级电容的简易点焊机还是挺方便。
两个风扇的对比和准备用的保护板。

网友A:
可调电源用的什么电路及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用的什么电路及芯片?

为了省事,直接买的一个电源模块,支持升降压模式,还比较方便。没有自己做电路,只是接线装外壳而已。

楼主:
都是买的一些廉价货,一起成本也就不到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省事,直接买的一个电源模块,支持升降压模式,还比较方便。没有自己做电路,只是接线装外壳而已。 ...

坛友关注的应该是这个模块上使用的什么IC芯片。
这种即可升压又可降压的可调模块确实不错,输入电压的可选范围比较大,方便DIY,可玩性较强。不过如果不是必须移动使用,我还是更喜欢变压器款的线性可调电源。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正好也想做一个小巧的电池供电可调电源,

网友:
音响线做电源线很不错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只不过是分开的 可以用电池包供电 也可用适配器 这模块功率一般维修用还是可以的

楼主:
之前做的那个小的电源就用了一个继电器做输入切换,可以用外接电源通过这个可调模块给内置电池充电,省掉一个专用充电器,哈哈。

楼主:
兄弟俩合影

楼主:
电源模块内部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了省事,直接买的一个电源模块,支持升降压模式,还比较方便。没有自己做电路,只是接线装外壳而已。 ...

模块内部的照片拍了一下,放在下面了,供参考,其中一个打磨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7-15):
用了3年半了,工作可靠,挺好,还拿来给汽车亏电电瓶充电好几次(充1个小时,然后启动),如果不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