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台电固态s550开机不认盘

楼主(2021-02-08):
一个16年买的台电固态,装到电脑上不认盘,是美光的颗粒,不知道能开卡么?

感觉做工就好样,不知道能不能折腾一下呢?

网友A:
是英特尔的颗粒

网友B:
2246,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英特尔的颗粒

也是美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紫薯布丁?

是2246XT,我找这个量产工具来试试手

网友C:
这盘我以前开过无法读写的就好了

网友D:
哪有镁光,明明是英特尔
镁光的标是一个M,外面一个椭圆形的圈
固态硬盘不要用杂牌的
这东西应该用处不大

网友E:
五年了,是不是“寿终正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有镁光,明明是英特尔
镁光的标是一个M,外面一个椭圆形的圈
固态硬盘不要用杂牌的

我这个盘,有时能认,有时不能认,找了几个量产工具,还是不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盘我以前开过无法读写的就好了

怎么搞好的呢,我搞了几个量产工具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年了,是不是“寿终正寝”了?

还能抢救一下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盘,有时能认,有时不能认,找了几个量产工具,还是不能呀

没重要资料的话建议扔掉
我爸有个这个牌子的U盘
基本不用,然后有一次发现里面的照片打不开了,缩略图有,看大图就只有一半,或者直接打不开。
后来发现所有文件都这样了,只有几个WORD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重要资料的话建议扔掉
我爸有个这个牌子的U盘
基本不用,然后有一次发现里面的照片打不开了,缩略图有 ...

好的,我昨晚折腾了几下,搞不定,又是一件电子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昨晚折腾了几下,搞不定,又是一件电子垃圾

福利坛友出了吧 回来拆颗粒

网友:
以下是可能支持的主控
SM2244LT,SM2246EN,SM2246XT,JMF608,JMF670H,CBM2098P,CBM2098E,CBM2099,CBM2099E,CBM2199系列,IS902E,IS903,IS916EN,IS916,IS917
这是支持这个芯片的主控,楼主要是正好有的话,可以考虑折腾一下,毕竟是MLC的颗粒,还是值得抢救一下的,另外如果楼主打算扔掉,我可以出邮费,扔给我也行

网友:
福利坛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有镁光,明明是英特尔
镁光的标是一个M,外面一个椭圆形的圈
固态硬盘不要用杂牌的

英特尔的大多是镁光代工的

网友:
认出来时 用软件检测下健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