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电加热暖水袋加热器

楼主(2021-02-08):
别人的暖水袋不加热了,经同意,拆开看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看到问题所在了吗?

电线已经破损断掉。

果不出所料。

加热电极估计也用不久。

一个75度温度保险。
总结一下,这东西也就能用一季,等来年再用的时候估计已经挂掉了。

网友A:
原来电加热暖水袋里面长这个样子,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电加热暖水袋里面长这个样子,感谢楼主分享!

不一定都一样的。

网友B:
这种暖水袋没少出事故,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感觉那种铁壳装个小电炉子的比较安全些,至少不会胀裂烫伤人。

网友C:
电极式很不安全容易漏电,电热丝式好些。最好是不用电普通暖水袋,只是要换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极式很不安全容易漏电,电热丝式好些。最好是不用电普通暖水袋,只是要换热水。 ...

其实可乐瓶灌80度左右的水也挺方便的

网友:
总觉得这玩艺不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可乐瓶灌80度左右的水也挺方便的

初中试过可乐瓶大概65摄氏度水问题不大,超过80摄氏度会热变形。换成2升统一绿茶和冰红茶瓶子没事,500毫升和1点5升和其正瓶子也没事,好像是PC加PET和耐热改良塑料添加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中试过可乐瓶大概65摄氏度水问题不大,超过80摄氏度会热变形。换成2升统一绿茶和冰红茶瓶子没事,500毫 ...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做。小时候用的输液玻璃瓶,半夜一不小心瞪到床下,啪的一声就摔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做。小时候用的输液玻璃瓶,半夜一不小心瞪到床下,啪的一声就摔碎了。 ...

小时候用过输液瓶自制的热水袋,但是没蹬下过床,没损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电加热暖水袋里面长这个样子,感谢楼主分享!

电极直接加热,电加热管,电加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暖水袋没少出事故,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感觉那种铁壳装个小电炉子的比较安全些,至少不会胀裂烫伤人。 ...

那种里面有巨量石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可乐瓶灌80度左右的水也挺方便的

饮料瓶不可以装热水,瓶体变形收缩溢出造成意外烫伤就坏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饮料瓶不可以装热水,瓶体变形收缩溢出造成意外烫伤就坏事了。

注意水的温度,不要烧沸的热水,是不会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