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感应灯

楼主(2021-02-08):
感应灯充电没反应了,那就直接改造吧。
换电池,加4056充电板,带保护芯片。电池是手机电池,也是带保护板。电池700mAH,应该还没有损耗太多。

共正极,电池接bat-,灯的负极接out-。

超出了一点,只能剪盖子了

充电正常。又可以继续使用了。先充满电。

网友:
同款,原厂电池拉胯,原厂的microUSB母座要补焊加强一下,要不怼着怼着就掉了

楼主:
加了4056,充电快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4056,充电快多了。

原厂是4054,最大500ma充电电流,所以慢

网友:
前段时间自己做了个感应灯,目前 在裸奔,放在客厅门口,每天工作次数不少,工作电流恒流150ma ,感应延时1分钟,一万毫安时的锂电池,一个月都要充一次电,放的位置使用频率太高了。

网友:
你好多多DIY(NiHaoDD.Com)  改装太阳能灯教程,不错的

网友(2021-04-24):
改装太阳能灯,充电正常。又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
怼着怼着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