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山寨精密电动理发器换电池

楼主(2021-02-08):
五六年前在某宝买个电动理发器,奔着飞利浦去的,货也是印着飞利浦的盒子,打开一看理发器上根本就没有飞利浦的商标,连其他的商标也没有。不过看上去做工还行,价格也不贵,使用起来还蛮顺手,也就没计较。这五六年一直用着,但使用时间越来越短,直到不能开机。想拆开看看有没有必要换个电池。这货,就是这个样子。没想到拆开它也费了点功夫。

先拿下刀头。两手顶着刀头两边用力下压,刀头就取下来了。

拧下底部和顶部两颗螺丝

取下顶部的部件,然后就是这个样子。到这里就不知如何下手了,关键是中间的圆环拿不掉,不知如何去拆。在网上搜索,好像数码之家旧版好像有类似帖子?但因不是会员无法看到图片。

反复琢磨一阵,然后发现了机关。将中间的圆环旋转到这个位置,发现在圆环下面有两个很隐蔽的两个黑色的疙瘩。这是将要拆下的样子

按下那个黑色的疙瘩,将圆环往上推,

另一面也是

这样就可以拿下圆环了

接下来就好拆了,翘开两边的卡扣。

电路板和电机。看到没,充电的红线接负极上

原两节镍氢电池是广东某镇出品,照片忘记拍了。这是换好的样子

重新装上,完工。再用个几年没问题。因为没拆过,所以想把过程发这里,给像我一样心不灵手不巧的人参考,罗嗦了,见谅!

网友:
山寨中的战斗机,谢谢楼主!

网友A:
都用了几年了,那开关的触点还没什么磨损,还是用得少。

网友B:
新换上的耐杰有无虚标?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好像百特的,也没有用多久,不行了,拆开一看里面的电机上偏心轴居然是塑料的,裂缝了,没法修…………

网友:
压差9倍,这样充电太浪费能量

网友:
档位旋钮不错,好像是磁环感应调速,希望旋钮自动量程万用表,也可以采用磁盘编码器加两三颗霍尔,替代触点结构。镍氢电池设计比较坑,前年父亲买过一个杂牌,可更换18650电池设计,推子座充多一个18650电池充电槽,可以推子和18650锂电池同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了几年了,那开关的触点还没什么磨损,还是用得少。

还行吧,最少每月用两次。开关触点用酒精擦擦,再摸点凡士林,很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换上的耐杰有无虚标?

这个耐杰,我去年买了一节18650动力电池,感觉还不错,重量十足。今年双十一我又买了4节5号、4节7号镍氢电池。这里用了两节5号,装完就后悔了,用两节7号足够了。

网友:
飞利浦跟南极人也差不多了,各种贴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