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品质苹果6普拉斯背夹电源拆解。LUMIMODULE LS001

楼主(2021-02-08):
偶然机会坛友送了个电源。。。。。。

结果,啪,直接不小心接口撸骨折了。。。。。

岛内产品

LOGO

骨折部位

直接撸断了。

拆外皮

还以为封塑在红色里面一体呢。

哟西3.8伏电芯一片。容量略低。

板子背面

电芯折了一下,有没有事不清楚。

这个按钮都是金属的。。。。。

收起来备用。。。。。

网友A:
第一次看见背夹电源!谢谢!

网友B:
3.8V的电池啊,上次那个小米带快充的移动电源板子可以派上用场了,把这个电池接过去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C:
确实容量小了点

网友D:
嵌入式结构设计比较少见,几年前在手机批发市场,见到过不少是两半结构,体积大点应该有微型螺丝固定,体积小巧卡扣或超声波焊接固定。

网友E:
JJ断了,可以另外用线续接一下

网友F:
断了好几个,老王家买的都废了,电池可以搞搞

网友G:
还是苹果自家原装的好,就是贵了点。

网友H:
拆了好几个了,包括罗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见背夹电源!谢谢!

以前的款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了好几个了,包括罗技的

罗技?有连接,看看做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苹果自家原装的好,就是贵了点。

水果自带的原厂件,还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断了好几个,老王家买的都废了,电池可以搞搞

这玩意,还是不够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JJ断了,可以另外用线续接一下

太小了,不值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嵌入式结构设计比较少见,几年前在手机批发市场,见到过不少是两半结构,体积大点应该有微型螺丝固定,体积 ...

是的。这种是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容量小了点

容量的确小了点,要做到超薄,跟手机壳一样。

这个估计是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V的电池啊,上次那个小米带快充的移动电源板子可以派上用场了,把这个电池接过去应该就可以用了 ...

好主意。有空折腾下。

网友I:
加苹果本身的2000多毫安电池也才5000毫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苹果本身的2000多毫安电池也才5000毫安时,

容量还是太小了。

网友:
容量的确小的可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