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这颗粒搬板的话什么主控支持啊?(K9UUGB8J1A)

楼主(2021-02-08):
这颗粒搬板的话什么主控支持啊?型号:K9UUGB8J1A

网友A:
这个我只能开64G(其实是512GB的)2258固件BUG,暂时留着,毕竟MLC越来越少了,而且还是大容量的。。。

网友B:
三星3D MLC 2258G支持/但是你可能没有开卡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只能开64G(其实是512GB的)2258固件BUG,暂时留着,毕竟MLC越来越少了,而且还是大容量的。。。 ...

目前没有支持的固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3D MLC 2258G支持/但是你可能没有开卡的固件

是啊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支持的固件哈

固件到时有,SSV4的58H就行,否则我也不会开出来,但是set匹配之类的都是问题,2258对16die的支持非常不友好,甚至不如2246,我尝试调整set里面ce和die的比例直接就死机了,开出64G是我一点一点实验出来的,估计只启用了2d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到时有,SSV4的58H就行,否则我也不会开出来,但是set匹配之类的都是问题,2258对16die的支持非常不 ...

网友C:
这个破颗粒,七彩虹不是在58xt上面有吗

网友B:
2258G匹配UUG和DUG都见过 但是工具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放出来的

网友D:
用FM查竟然是2CE的512G颗粒,单CE 256G,还是MLC:funk::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破颗粒,七彩虹不是在58xt上面有吗

这个确定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G匹配UUG和DUG都见过 但是工具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放出来的

是啊,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FM查竟然是2CE的512G颗粒,单CE 256G,还是MLC

是的,比较少见。

网友(2022-02-03):
S2258XT 有了SSV5的支持,不知是否可以支持?
A4=Samsung,512Gbit,K9AHGD8J0A(V5)(SM2258XT)
Samsung,512Gbit,K9AHGD8J0A(V5)(SM2258XT)=EC,5E,98,BF,84,CC,4,16,2048,017664,1104,04000,03800,01000,02,01,01,1,B2,00,0,99,7F,01,0000,DA,DF,01,00,00,25,10,00,00,00,01,11,8F,04,040,3,0,02,04,FF,FF,01,05,3,05,0002,0002,7F,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这应该是SSV4 MLC,58xt有工具,58H不行
某些小厂可以开(某虹之类的),因为他们板子上有个专用的译码器(八爪鱼)

网友(2023-08-30):
这个开出来了么?

网友:
我也有一块坏的三星颗粒,想知道用哪个主控能开

网友(2023-10-09):
这个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搞定的了。

网友:
这个是SSV4 MLC的颗粒,58XT/59XT2都支持,但是软件拿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