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件NETGEAR WNDR3800CH定制版TTL刷WNDR3800方法

楼主(2021-02-08):
接好TTL后启动路由器,连续按任意键进入原厂Uboot,以下在原厂Uboot输入(不是原厂Uboot先用TFTP刷WNDR3800原厂Uboot)。

将TTL线接好,并且系统上安装好TTL的驱动(原厂固件的WNDR380CH可以忽略这一步)
     先用tftp建立一个固件传输服务器,电脑网卡设置成192.168.1.10,打开TFTP32,将3800的uboot放入tftp同文件夹或者自己选择uboot所在的文件夹,用网线接电脑网卡和路由LAN口
     打开PUTTY,选择串口连接方式,上面的COM1改成你的TTL接口,在系统的硬件管理器里面可以查到,后面的速率填115200,点下面开始后会出现类似CMD的窗口
     接下来路由器通电,通电后putty界面开始有启动信息显示(如果没有尝试调换RX/TX),在启动过程中按键盘任意键会跳到uboot模式
     接下来按照flytosky111前辈给的命令输入                       --->刷原厂Uboot,原厂固件的WNDR380CH可以忽略这一步。
     ag7100> set serverip 192.168.1.10
     ag7100> tftp 0x80010000 u-boot-hw29763654p16p128-dni25-V0.1.bin
     ag7100> erase 0xbf000000 +0x70000
     ag7100> cp.b 0x80010000 0xbf000000 0x50000
     ag7100> reset
到这一步机器就会自动重启,重启过程中按照上面方法再次进入uboot模式输入以下命令(括号内的是注释,方便理解,不用输入)

     ag7100> board_hw_id_set 29763654+16+128        (设置硬件ID为WNDR380)
     ag7100> board_model_id_set WNDR3800                (设置型号为WNDR3800)
     ag7100> board_ssid_set NETGEARXX                        (设置默认无线信号SSID,建议前缀改成NETGEAR,后面的数字还是原信号的数字)
     ag7100> board_passphrase_set cloudypond333       (设置默认无线密码,也可以不改)
     ag7100> rnset 01~09                                                (设置无线区域默认锁区01北美,建议04中国或者02全球)
     ag7100> saveenv
     ag7100> reset
到这一步机器就会自动重启,重启重启完成后,再进入恢复模式,用TFTP刷WNDR3800固件,刷机完成后登录192.168.1.1进入系统,选择恢复出厂设置,系统再次重启后整个破解流程结束。现在你的路由器就是一台普通版的WNDR3800。

以下是本文的参考。

参考恩山无线论坛
https://www.right.com.cn/forum/f ... 8713&highlight=3800
Netgear WNDR3700 V2 改 WNDR3800 的方法

1、刷3800 UBOOT:
方法是进入原机u-boot,通过TFTP刷。
不懂TFTP刷机的请在论坛搜索一下。
将你的电脑IP地址设置为192.168.1.10,首先运行TFTP32,将3800的UBOOT复制在TFTP32同一目录下。
启动3700进入u-boot,输入:
ag7100> set serverip 192.168.1.10
ag7100> tftp 0x80010000 u-boot-hw29763654p16p128-dni25-V0.1.bin
ag7100> erase 0xbf000000 +0x70000
ag7100> cp.b 0x80010000 0xbf000000 0x50000
ag7100> reset
机器将重启,再次进入U-BOOT,进行下一步

2、修改ART
在u-boot环境下输入如下命令:
ag7100> board_hw_id_set 29763654+16+128
ag7100> board_model_id_set WNDR3800
ag7100> board_ssid_set NETGEAR03
ag7100> board_passphrase_set cloudypond333
ag7100> saveenv

3、现在可以换128M内存了。

4、刷3800 Firmware
方法:
用网线连接电脑和路由LAN口,按住Reset键开机,等到黄灯转为绿灯闪烁时松开,在电脑DOS窗口中输入:
tftp -i 192.168.1.1 put WNDR3800-V1.0.0.48.img
窗口会显示传输成功,然后耐心等待路由绿灯全亮就可以了,在TTL窗口也有相应信息输出的。

好了,重启路由。

参考NGA.CN论坛
[硬件升级] NETGEAR RAX系列wifi6路由器锁区解决办法
https://bbs.nga.cn/read.php?tid= ... stdatedesc&rand=525

更新一些区域代码
0x001 is for region NA
0x002 is for region WW
0x003 is for region GR
0x004 is for region PR
0x005 is for region RU
0x006 is for region BZ
0x007 is for region IN
0x008 is for region KO
0x009 is for region JP
0x000A is for region AU
0x000B is for region CA
0x000C is for region US

感谢前辈们的努力,我的WNDR3800CH北美定制锁无线区域版已经破解刷机成WNDR3800,无线区域也可以随便选择。谢谢浏览,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网友:
懂命令真好,不硬改就能刷机,不懂得就只能用编程器了

楼主:
不用编程器,不需要焊接,只要用TTL线就行,原厂主板都有TTL接线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