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G40-70M修改网卡白名单折腾记

楼主(2021-02-08):
这是一个枯燥的文字,无图无附件.
手中的笔记本,联想G40-70M虽已暮年,但毕竟是陪伴了多年的老友,十足生产力工具。当年的pos机蓝牙模块驱动适配,也是经由它搞定的。一下文章中所涉及的”本本“,”笔记本“ 没有特殊说明,都指代G40-70M型号。
这个本吧,按照现在的配置来说,已经淘汰了。历经3次升级,1st:hdd-SSD,2nd:2Gram-4Gram,3th:4Gram-4Gram*2.
现在配件也便宜了。又有折腾它的心思了。
目标:1.intel官网查看了 i5-4210U 最高支持16G ram,那就搞个8G*2组合。2.  m.2接口的WLAN网卡Qualcomm Atheros AR956x Wireless Network Adapter,目前的wifi 6 比较经济实惠的是 intel 的AX200.
3. 1080p IPS 屏幕,14英寸EDP接口的IPS屏幕。N140BGE-EB3

实现:
1. 4G*2 变成8G*2 , 咸鱼收购 总计300。
放弃:
1080p ips屏幕。忒贵了。小400块。还是继续外接,用dell  P2418D吧。
实施中:
购买intel  ax200 ,替换目前本机的 m.2网卡Qualcomm Atheros AR956x Wireless Network Adapter 升级为 ax200 ,淘宝最低价格49.9

联想笔记本,有WLAN网卡白名单制度, 不是随便买一个安装上就可以用的, 需要修改bios文件。
其中弯路走了不少,这里都一一指出吧,也可以说尽早放弃软件修改,直接编程器修改。

第一个方法在我的电脑上失败:失败的地方是修改都成功,fptw文件提示error 7 无法写入bios。
刷 Lenovo BIOS 破解无线网卡白名单 _ 叮当明  http://www.dingdangming.com/?p=4425

然后找到这个方法,修改bios文件的变量,无法修改。
刷BIOS工具分享(白名单,高级菜单,电源管理-宁波云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18969437777.com/memorandum/shownews.php?id=582

继续找修改BIOS变量的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的。确实可以修改,修改以后回到第一步,用fptw写BIOS文件,仍旧失败。
UEFI 下 RU.EFI 工具介绍 - WWW.LAB-Z.COM  http://www.lab-z.com/intru/

此时已经心灰意冷。
琢磨琢磨,fptw文件提示芯片是GD25B64CSIG,是一个64Mbit的芯片,但是用fptw读取出来的文件只有4Mbyte大小,也就是读取有问题。
拿出另一个本本,拿出螺丝刀,拿出电烙铁,拿出Ch431A编程器,对着G40-70M凝视一会儿,祝自己好运。
第一个回合,验证存储器是否正常。拆本本,拆出GD25B64CSIG,放到CH431A编程器,读取存储器内容64Mbit,保存文件,然后再重新将读取的文件写入到存储器64Mbit,焊接回去。ok,本本正常开机。
第二个回合,再拆下存储器,按照方法一,修改编程器读取的64Mbit BIOS固件,编辑保存,写回到存储器。 焊接回去。正常开机。

这里说几个坑吧
1.fptw文件,需要按照笔记本intel ME的版本来选择, 目的是通过intel ME来读写固件,所以要对应自己的Intel ME版本,也就是intel 主板Intel ME的平台版本。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就是因为版本不对应。继续寻找版本就好。
2.ru.efi文件可以修改bios的UEFI 变量,相当于修改bios的配置了。 这里虽然修改成功,但是fptw仍旧无法写入。并不是ru.efi不好用,而是BIOS这里存在一些莫名问题,目前不知道怎么解决。
3. 将UEFI进行文本格式化,我没有使用falseclock ,使用的是Universal IFR Extractor软件,同样的功能。可以找到对应的开关的文件行列位置.
4.丢了一颗螺丝,然后安装的时候发现螺丝一颗没少, 晚间发现了丢的螺丝,拆电脑发现确实有一个位置没有安装螺丝.

总结一下吧:
软件fptw64读bios  -> insyde EzH2O+hex软件改bios网卡白名单 -> fptw软件写入bios失败 -> Universal IFR Extractor软件格式化UEFI,找到变量BIOS位置  -> 运行ru.efi修改BIOS变量  -> 重试用fptw64写入bios ->失败
-> 拆出电脑主板 -> 拆下GD25B64CSIG存储芯片 ->编程器CH431A读取存储芯片 ->保存读取内容 ->insyde EzH2O+hex软件改bios网卡白名单->insyde EzH2O另存文件 ->编程器写入修改后的文件到存储器-> 存储器焊接回电脑 -> fptw64读取BIOS ->找到之前网卡白名单修改的位置确并确认已经修改.

全剧终,无图.无附件.

楼主:
设备描述:
Intel(R) Wi-Fi 6 AX200 160MHz

硬件ID:
PCI\VEN_8086&DEV_2723&SUBSYS_00848086&REV_1A

将bios白名单中的WLAN网卡id替换成这个网卡ID,就可以了,不需要修改蓝牙名单。 蓝牙走WLAN网卡的usb通道

网友A(2021-05-08):
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 工具用Intel ME System Tools v9.5 r6,在win环境下可以读取和刷入,就是刷入的时候需要注销一下当前用户再登陆,就能用这个tool的win版本刷入了。

网友(2022-08-04):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 工具用Intel ME System Tools v9.5 r6,在win环境下可以读取和刷入,就是刷入的时候需 ...

https://comsystem-tlt.ru/obzori/me-txe-region
好用

网友(2023-02-04):
顶啊,技术贴 不许点

网友(2023-05-16):
有一台联想g40,不过CPU是AMD e1 6010

网友(2024-08-28):
我的天, 这是很老的本子了吧, 现在联想应该放开了这一块了。
但是屏,联想还是没有放开的, bios 要加panel id 才能亮
这块dell 做的比较好, 是个屏都能用

网友:
刷BIOS都要高水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