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成就5402想加M2硬盘,拆开一看被扬声器挡住了

楼主(2021-02-08):
公司的电脑配置11代i5-1135G7 集显 16G内存512G固态,手头有闲置的一根m2的硬盘想加上,拆开一看被扬声器挡住了。官网的说明是这么描述的

网友:
11代比6代很省电

网友:
先把喇叭拆下了再安装看看喇叭最后能不能装好。

网友A:
两个版本扬声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版本扬声器不一样?

是的,高配版电池大些53w,扬声器小些

网友:
喇叭那个塑料磨掉一点呗,然后用热熔胶把洞补上,否则破音

网友:
风扇下不是还有一个全尺寸的M2硬盘口。。

网友:
小刀削掉一些刚好,再补上

网友:
大不了不要这个喇叭了,对侧还有个喇叭可以发声吧。反正笔记本的喇叭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高配版电池大些53w,扬声器小些

既然官方有小号扬声器,TAOBAO一个小号的就行了。

网友:
喇叭能有ssd重要?果断拔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对

网友:
把喇叭拆下来,用角磨机把那一角切除

网友:
估计只能改装喇叭了!

网友:
拿电磨磨平那个角,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个尺寸 叫2232

网友:
CPU风扇下边不是有一个2280尺寸的插槽吗...

网友:
跟8代比 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