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021年自制DIY太阳能灯第一波 多多的混合模块加两块单车太阳能板子10W充电

楼主(2021-02-08):
2021年自制DIY太阳能灯第一波 多多的混合模块加两块单车太阳能板子总功率大约在9W~10W,设计充电功率10W,放电最大功率3W~4W,实际最大充电功率9.92W,电池容量5000+毫安时,理论在完全不充电的情况下,可以连续使用3~4天,实际上,就算是阴天,两个太阳能板子充电也能够当天晚上用,不会彻底罢工的。
50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偏低了,应该用10000毫安时左右为适宜,怎奈灯壳里面空间有限,塞不进去了。

多多的这个方案,使用时间最长的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自家用了一个,村里邻居家安装了6套,目前均正常。

前贴:免费分享多多的SLM6305_2A充电+定时+感应混合模式太阳能灯控制模块PCB附带BOM

网友A:
你的太阳板是2块并联使用?最近朋友给了我4块6V5W板但没有定下方案     方案1,  4块并联使用日照好是空载电压7v电流最大3A  直接冲入带充放电保护板的18650电池。方案22并2串,空载电压达14v但电流少1半,1.5A左右,接车充,降压5v充入冲入带充放电保护板的18650电池。问题是方案1在阴天是电压太低充不进,方案2可以解决,但电流小,充电时间长。日照好是方案1电流大充电快,
那到底用什么方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太阳板是2块并联使用?最近朋友给了我4块6V5W板但没有定下方案     方案1,  4块并联使用日照好是空载电 ...

我一直用的都是并联方案,因为我手里只有3.7V锂电池充电模块,不能单独看太阳能板和电池容量,最重要是看怎么搭配。
特别是现在大电流充电方案比较少,像你的情况,我更建议用两串联方案。直接用7.4V充电模块。

网友B:
我用6块并联,电池是8个2500的18650,照明灯电流不到1A,晚上设置亮6个小时,连续阴雨天不够用,这几天都是雨,这时候电池电压3.4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6块并联,电池是8个2500的18650,照明灯电流不到1A,晚上设置亮6个小时,连续阴雨天不够用,这几天都是 ...

假设工作电流900毫安,六个小时,每天需要耗费5400毫安时;
六个板子并联,体质好的话,差不多能到4A~5A的充电电流;
8个2500毫安时的电池并联就有20000毫安时;
太阳能板和电池搭配的还行,瓶颈应该在充电模块上,目前还没有那么大充电电流的开源模块吧?
6个小时连续1A放电,对我来说,这有点太壕了。

网友:
两片全新板子

楼主:
我去年买的很便宜,5块钱一片,电流基本上都在600~80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我买了八十多片,用了有一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工作电流900毫安,六个小时,每天需要耗费5400毫安时;
六个板子并联,体质好的话,差不多能到4A~5A ...

当时匆匆忙忙弄的,充电模块是太阳能灯板上边自带的,夏天够用了,昨晚5个小时就灭了,我准备用太阳能板通过两块串联的保护板直接充锂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太阳板是2块并联使用?最近朋友给了我4块6V5W板但没有定下方案     方案1,  4块并联使用日照好是空载电 ...

方案2电压高,阴天电压也可以用,MPPT可以把电压降下来电流上去,就是电池并联啊,效率看芯片和电流,自己评估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设工作电流900毫安,六个小时,每天需要耗费5400毫安时;
六个板子并联,体质好的话,差不多能到4A~5A ...

这时候下雨,我试过6块板直接充保护板,才150毫安,两个4并带保护板,如果电流足够到4A没问题。还一块50w的板充3串16A锂电池,这时候充电电流才几十毫安,夏天这块50W板上午11点就充满了

网友:
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是放电到保护板断电,充点电进去,保护板最大可能是8安充电,调到10A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时候下雨,我试过6块板直接充保护板,才150毫安,两个4并带保护板,如果电流足够到4A没问题。还一块50w ...

六块板子并联,阴雨天才150ma这效率确实有点太低 了,是不是天气特别黑的那种还是。下雨天跟下雨天还不一样的。

我单块6V12W的板子,用SLM6305充电,也是阴雨天都有210ma电流。电池电压差不多是3.4V的时候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块板子并联,阴雨天才150ma这效率确实有点太低 了,是不是天气特别黑的那种还是。下雨天跟下雨天还不一 ...

旧单车板,也没检测直接装上去的,今年夏天弄的,忘记有多大电流了,中午过后就能充到4.15V,过几天有太阳再试试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年买的很便宜,5块钱一片,电流基本上都在600~80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我买了八十多片,用了有一半了 ...

目前涨价太多了

网友D:
我听你的买的是tp5100,还没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听你的买的是tp5100,还没折腾

都是抽空研究的。目前在用的,除了去年做的第一个灯外壳防水没做好挂了,其他的都还在服役。确实方便,走到哪儿都亮的。也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涨价太多了

咸鱼上带接线盒的7.5一个,全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六块板子并联,阴雨天才150ma这效率确实有点太低 了,是不是天气特别黑的那种还是。下雨天跟下雨天还不一 ...

今天爬上屋顶才看见是4块板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爬上屋顶才看见是4块板并联

我也有一块四个并联的,没有安装起来用,平时测试用的,天气好的时候,短接电流能到3.3A左右。下次等天气不好的时候再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一块四个并联的,没有安装起来用,平时测试用的,天气好的时候,短接电流能到3.3A左右。下次等天气 ...

出太阳再试试,可能还是需要再加两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