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根内存条引起的大换血

楼主(2021-02-08):
手机发帖的时候一不小心刷新了。。。。
照片从手机移动到电脑移了个空文件夹。。。照片蒸发了

还好有小米云服务,但还是少了好几张照片

故事的开端,不久前入了2根台电A40 8G 3000MHz内存条
H110主板最高只支持2400MHz的频率
所以......

花巨款买了微星B460M 迫击炮主板,嘤特尔I7-10700处理器,三星970 Evo plus 250G NVMe硬盘。。。

I7-10700。。1839元
再贵的买不起了

一整套下来大概花了5700元

九州风神船长240水冷
事实证明压不住解锁功耗墙的CPU
烤机温度上到峰值100度,平均95度,全部风扇满速直接变成服务器
拆掉前盖降到86度左右
硅脂是信越7868,非常好涂

三星的NMVe针不辍

跑分ing

能流畅运行扫雷

甜甜圈烤显卡
AIDA64单烤FPU
这时候还没问题

功耗起飞

出了亿点问题
用Intel(R) Extreme Tuning Utility测试
直接黑屏重启

WTF怎么回事
重启再试一次
还是黑屏重启。。。

太神奇了,CPU GPU一起烤没事,单独烤CPU就崩了。。。

GTA5
MSAA抗锯齿开到X4
显卡负载一高又TM黑屏重启了。。。

X2怎么整都没事

今晚显卡换了硅脂
跑甜甜圈的时候也黑屏重启了。。。
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为啥越来越低了

99元入了个1600W atx电源,会翻车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390

现在用的电源

该换一个了
这个贼便宜,但是坛友azzajazz的同款电源挂了。。
待机芯片的通病
京东买来 用都还没用的 鑫谷GP600G就坏了,拆开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680

唉,钱包都要真空了。。。。。

楼主:
几天前才刚刚还完花呗。
电源目前只能尽量避免高负荷运行
年后圈点钱重新买一个600w的

网友:
为了一瓶酱油去买了一只肥鸡

网友A:
云游戏体验,成本降低。很多游戏就是一阵兴奋过后就吃灰了。不行就去网吧也行,总体成本低!

网友:
壕啊,我还用着十多年前的240+785呢...

网友B:
闲鱼找点冷排 做个多个冷排的分体水冷比如120加240 成本也就200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鱼找点冷排 做个多个冷排的分体水冷比如120加240 成本也就200多点

收个那种制冷用的冷凝器 绝对比冷排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天前才刚刚还完花呗。
电源目前只能尽量避免高负荷运行
年后圈点钱重新买一个600w的 ...

还是加点钱上750w吧,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加点钱上750w吧,稳点

600瓦电源就已经300多了,750w快要5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游戏体验,成本降低。很多游戏就是一阵兴奋过后就吃灰了。不行就去网吧也行,总体成本低! ...

其实装这台电脑不仅仅为了玩游戏。多任务同时运行也比较高的性能,比如边转换视频边打游戏

网友D:
用着775的路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着775的路过看看

G41+E8400表示遇到同类了

网友:
G31+E8400还能在战几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瓦电源就已经300多了,750w快要500元。。

某鱼100+的矿龙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着775的路过看看

我也是从775升级到7代i5再到10代i7:lol:
第一台台式机是戴尔OptiPlex 380
775CPU,Q9550
后来它出了“其他故障”
怎么也修不好,才换电脑
图片里面最小那个

网友:
奔腾G5420+技嘉H310+三星SSD970+1T机械,内存4*2/2400,妥妥滴

网友:
G31+L5420硬改的低调饮泣路过

网友E:
直接上1000w,长城巨龙闲鱼最多二百块钱左右,以后的配置随便升,电源永远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1000w,长城巨龙闲鱼最多二百块钱左右,以后的配置随便升,电源永远不用换 ...

已经入了,过几天发个拆解帖

网友:
扫雷 不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