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平衡充18650

楼主(2021-02-08):
图片是盗图,研究一下这样可行不

网友:
楼主实验成功了吗?

网友:
就是把4个模块并连起来充电。电池互相不连接的。可以用。

网友A:
这也叫平衡冲吗...这不就是4个带保护的4056分别充4个槽?
连并都没并,就一简易充电器而已,还不如把输出两两并一下增大电流。
这是我的简易充,一个道理

网友:
这种不能叫平衡充 充其量就是多路充而已...

网友:
大过年的,搞这个笑话

网友:
盗图跟平衡毛关系都木有啊,只是1路供电的4个独立充电电路,而且供电的最大电流需要4a还要通过Mini USB插口有点搞笑了

网友B:
4056最大电流才1.2a,4个电池分摊,每个才0.3a,太慢了

网友:
这个也是搞笑级别的,这样一个接口充4个电池,电流不够啊,只要要用两个口。这个做平衡充需要好多个充电头,多少串就是多少个

网友:
再找四个5v1a电源,每个拖一路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56最大电流才1.2a,4个电池分摊,每个才0.3a,太慢了

你看错了。这是4个4056,分别充4个电池,这就是4个单独充电器捆在一起,没啥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也叫平衡冲吗...这不就是4个带保护的4056分别充4个槽?
连并都没并,就一简易充电器而已,还不如把输出两 ...

这样不行,4056也是3段充的,并联就失效了。直接用楼主的图,又不贵多准备几节电池备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行,4056也是3段充的,并联就失效了。直接用楼主的图,又不贵多准备几节电池备用 ...

4056做的2A充电模块就是这么接线,除了共用一路灯控外和我的没任何区别,有什么不行的?
总不能傻到放两节电压差过大的到一路共用里

网友:
同种方法用过的表示完全可以。只是独立的四个电池充电而已,只需要找大电流5V电源,怎么也得5A左右。我那会找不到合适的5V电源,是用一个12V2A电源加一个DC-DC降压模块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56做的2A充电模块就是这么接线,除了共用一路灯控外和我的没任何区别,有什么不行的?
总不能傻到放两节 ...

你要充4节电池需要8个模块,你这样22并联并没有用分到的电流不会变大,电压差也不是你能控制的了得。

网友:
这……也能叫平衡充?这就是4路独立充电啊。。。。平衡充得是电池组。电池组的话你这么接就短路了。

网友:
如果说电池是串联的,这么干,除了最后一节,剩下的全部正负极短路报废

网友:
这个和平衡没有一毛钱关系,这个就是个4 way independent lion charge!这个帖子在4月分发比较好

网友:
输入必须是独立的电源才行!

网友:
说实话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发现还是买个A6平衡充合算,这些坑我都踩过,都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