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伤心啊,买了一块LCD12864是坏的-----解决了,是VO脚电压过低

楼主(2021-02-08):
第一次买第一次使用LCD12864,淘宝22+3元买的。
我这个板设计有LCD2004和LCD12864两接口,此前用LCD2004很正常,用过两年LCD2004/1602,还是和很熟悉的。
不知道是原本是坏的还是我焊接时静电坏了,今晚这个LCD12864插上去用STC的例程调了一晚都没显示,详细检查了各接口电压和时序没问题,后来我把LCD2004换上去,还是12864的例程,除了原来的汉字显示是乱码,大部分数字和字母都显示出来,这下确定这个12864是坏的。
卖家说焊过的不能换,而淘宝和快递又放假了,想玩又要等20天啊!!

第二天更新:感谢9楼的提示,是VO脚电压过低,我此前用LCD2004时VO脚的电压调到0.5V,看了9楼的提示,我把电压调到4.5V,正常显示了。

网友A:
不会吧,隔壁老王家经常有LCD12864的屏,加邮费6元也不过10元,不香么?。有时候还有Oled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隔壁老王家经常有LCD12864的屏,加邮费6元也不过10元,不香么?。有时候还有Oled屏。 ...

你说的是闲鱼还是哪里!

网友B:
这pcb走线是自动布线的吗,好恐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闲鱼还是哪里!

看论坛私信,地址已经发给你,恭喜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论坛私信,地址已经发给你,恭喜入坑。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pcb走线是自动布线的吗,好恐怖

是自动布线,差不多的情况下懒得修改

网友D:
看看这个:淘宝搜:“12864 13064 拆机液晶屏 单片机屏可配四口蓝牙充 VTM88870B V4.0”。深圳安鑫这家,我买了4个他多给了2个,他家的东西挺多的。

网友E:
会不会是对比度问题,之前换过一个12864,调了对比度才能看到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淘宝搜:“12864 13064 拆机液晶屏 单片机屏可配四口蓝牙充 VTM88870B V4.0”。深圳安鑫这家,我 ...

搜到了,卖家没回复,有没有带字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对比度问题,之前换过一个12864,调了对比度才能看到显示的

感谢提示,下午我再试,把VO脚电压调到5V竟然显示出来了,谢谢。

网友F:
12864驱动芯片挺多的,驱动也不通用。你看看是不是你的驱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864驱动芯片挺多的,驱动也不通用。你看看是不是你的驱动不对?

刚解决了,是VO脚电压过低,此前用2004时的VO脚电压是0.5V,刚才看9楼提示调到了4.5V,正常显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到了,卖家没回复,有没有带字库的?

可能是受春节的影响吧,我是元旦后直拍的没有交流,这个是不带字库的,因为我要找寻不用背光也能显示的屏,就找到了这款黄绿屏,只是显示时钟没有几个汉字就没有找字库屏,如果需要显示文本的话也可以配一片W25Qxx自己做个字库。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闲鱼还是哪里!

你怎么总是花大头钱买东西,在闲鱼跟你说过老王家的1602屏1.20元的屏就挺好的,你非要花2元多买别的。买个12864你都要花22元,为什么呢?淘宝店铺叫什么隔壁老王吧,你去搜一下,还有闲鱼有个拼音好像xuening什么玩意的经常有特别便宜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怎么总是花大头钱买东西,在闲鱼跟你说过老王家的1602屏1.20元的屏就挺好的,你非要花2元多买别的。买 ...

原来是你,  谢谢提示,过年再买几块12864玩玩。今天这块已经显示出来。

网友:
我发现有些早期的指纹打卡机这是这种屏,可以拆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闲鱼还是哪里!

X宝店 搜 隔壁老王DIY 有惊喜。

网友:
记号,筹备弄硬件网络收音机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