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解惑:关于tsop48闪存vccq

楼主(2021-02-08):
找了几个图,有说34、39脚空,有说34、39脚是vccq,懵逼了,到底34、39脚是不是vccq啊

网友:
总的来说, 这事跟年代有关

三星的脚位一般比较清爽, 以他家为例
比较早期的芯片, 比如K9LBG08U0M, 是51nm工艺的, 这个时候还没有把34,38,39这些脚位用上, 所以都是NC空脚
1,2脚, 23,24脚, 25脚, 48脚早期也都是空脚

到了27nm的K9GBG08U0A, 34脚就已经用上了, 38脚也变成了VccQ
另外四个角上的针脚也都各有所用了

其他各家也差不多, 早期的脚位都比较简单, 有大量空脚, 越到后期所用脚位越多
有些说明文件还会特别指明VccQ和VssQ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比如美光这个25nm的L73A

脚位最乱的都是东芝啦, 这是19nm的DDK系列, 是不是看起来很头痛啊

所以, 要想准确知道某片Flash的脚位分布, 最好是去查一查他的PDF
找不到PDF的, 可以找同时代同厂家其他型号的PDF参考

网友:
每个厂家在每个制程下的定义都有所不同 所以才会给出脚位定义PDF 多收藏

网友(2025-04-03):
二楼解释清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