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什么牌子的电池比填能嘲伪好?

楼主(2021-02-09):
修电动车的大师告知下 送M币

楼主:
最好便宜又好用的小牌子

网友:
没有,铅酸就这两个吧,只要全新就行

网友:
超威,天能都有普通系列和好点的。天能的4812的就2种重量的,超威好像也有吧?

网友:
正品行货都还凑合。

网友:
好便宜又好用

网友:
说实在的,电动车电池用 星恒,这个是电动车电池的老大

网友A:
有能力的建议自己组锂电池,空间足够的建议直接买铁锂模组,那寿命续航都是杠杠的。成品锂电那是各种参差不齐的质量,和铅酸一回事!新手用锂电那就CAT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能力的建议自己组锂电池,空间足够的建议直接买铁锂模组,那寿命续航都是杠杠的。成品锂电那是各种参差不 ...

去年我准备换铁锂电池,后来一看,铅酸价格接近白菜了,以旧换新的性价比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我准备换铁锂电池,后来一看,铅酸价格接近白菜了,以旧换新的性价比太高。 ...

主要是铅酸衰减太快,等到只有50-60%或是更低的时候,那个电量综合征无法忍受啊,想换好像又舍不得,不换又好像去哪都不行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年我准备换铁锂电池,后来一看,铅酸价格接近白菜了,以旧换新的性价比太高。 ...

我去年组的一组宁德时代37三元,一年后到现在没用任何衰减,感觉还是很爽的,想去哪都明明白白,剩下多少电也明明白白精确到1%

网友:
可以考虑用大厂电池组啊,现在外壳,保护板啥的都有专门卖的

网友:
建议自己组锂电池,宁德时代的不错,寿命续航都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我准备换铁锂电池,后来一看,铅酸价格接近白菜了,以旧换新的性价比太高。 ...

一旦你装上锂电池以后,你就回不去了,速度操控,提成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前阵子老丈人捡了一组48V25AH的锂电池,拆开看看是3.3V的18650,苏州周围有没有会改60V的,这样改完还有18AH,留着备用。

网友:
醒醒!别做梦了!
市场选择,难道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组的一组宁德时代37三元,一年后到现在没用任何衰减,感觉还是很爽的,想去哪都明明白白,剩下多少 ...

花了多少啊  天气一冷电量受不了了  想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组的一组宁德时代37三元,一年后到现在没用任何衰减,感觉还是很爽的,想去哪都明明白白,剩下多少 ...

同问价格多少?

网友:
铅酸电池冬天容量衰减太大了,一般寿命也就2年左右,综合还是锂电性价比高。

网友:
据说海宝现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