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米大方安全摄像头,非常奇葩的故障,用特别方法绕过了/固件

楼主(2021-02-09):
小米大方安全摄像头网上随便找了一张图,就这样子

安装两个电机,可以左右摇头,上下点头,远程控制还是很方便的我这台买了两三年了,坚持使用就是摄像头里面可以很方便的设置转存到NAS网络盘上面,路由器上插了一个USB外接硬盘,用samba协议共享出来,小米大方摄像头就可以转存了,非常方便最近几个月总是发现停止工作了,烧了两张microsd卡,一张是patriot,一张是kingston,都是32G,间隔几个月,安慰自己的借口是便宜的牌子,寿命短点算了,曾经尝试各种方法,格式化,都没有用,就只能放弃了后来只卖sandisk的卡了,其他牌子便宜也不买也是买的32G,用了一两周又发现机器连不上了,重新启动,发现又能连上了,就是SD卡上的记录发现才记录了几个小时就中断了开始怀疑是这张卡质量问题,插回电脑格式化一次,没有问题,不放心,又全面格式一次,还是通过,没有问题插回摄像头继续使用,没两天,又发现摄像头连不上了,这回把sandisk卡插回电脑,全面格式化,又下载h2testw_1.4,完全写入和校验一次,还是没有问题这回总不是SD卡的问题了吧,插回去继续使用晕死了,隔天再检查,依旧是连接不上摄像头了开始怀疑SD卡的插口问题,我就尝试用USB口插上U盘进行记录,试过各种容量的U盘,甚至SD卡转USB口的转接卡,故障依旧是正常记录一段时间就停止工作了,有时候长几个小时,有时候少几个小时,最后,都有点玄学的感觉了,专门买了一张16G的microSD,也是sandisk牌子的,用上后,故障依旧,16G的价格和32G的价格仅仅差20%啊,这钱算是白花了后来看到网上有人同样抱怨类似问题,别人说,小米大方最近的固件更新有问题,似乎是写入文件的部分代码出问题了,等待小米技术人员解决之前,有一个绕过的方法,就是要定时重启小米大方摄像头这方法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不过还不得不这样绕过现在加了一个tp-link的只能插座,网上找了一张图,这样子的

设置了每隔6小时断电一分钟,目前看上去还能正常持续工作了曾经尝试过每隔12小时断电一分钟,但没有阻止故障发生

楼主: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更加可靠的安全摄像头推荐,可以支持转存到NAS的那种

市面上很多带有主机的那种套装,一拖四,一拖8个摄像头的,主机里面支持硬盘保存,
我用不着那么多摄像头,只想搞一个单一的安全摄像头,只要支持内网的NAS共享盘转存功能就行了

网友:
大品牌的摄像头好像都支持,在nas里装插件

网友:
我家萤石+海康威视的NAS,非常方便好用,可以只录活动视频,比较节省空间。

网友A:
既然你都存NAS里面了,还插卡干嘛?

网友:
小米大方可以 存到 同一网络上的 小米路由的 usb 储存里

网友:
终于找到知音了。我买的华来小方双摄像头 是我多年购物最失败一次。卡的要shi 无法回看。升级变砖,.承诺功能无法实现 客服只会发升级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都存NAS里面了,还插卡干嘛?

这个摄像头,必须先插卡,才能启用转存功能

网友:
这个摄像头刚买的时候确实老是掉卡。录录的就不录了。不过后来升级了固件,就完全正常了。
现在这个可能是固件问题。我十一的时候升级了最新固件,结果就只能录24小时。超过24小时,就不录了。好像也死机了。反映非常迟钝,或者连不上录像机。后来降回之前的固件,啥毛病没有了。个人分析:最新固件添加了云存储功能。是不是有嫌疑为了让你用云存储故意让你不能录呢?哈哈哈哈。只是个人分析。现在好用的固件版本是5.5.1_0426,提示升级的版本是 5.5.1_1018。但是一直没敢升级。哈哈哈哈。

网友:
那个小方更坑人,烧了三张卡了。干脆不用了。

网友:
很奇怪为什么SD卡会烧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更加可靠的安全摄像头推荐,可以支持转存到NAS的那种

这个转存是自动的吗?我理解的是实时录像还是存在tf卡,到了一定时间或容量后就自动复制到na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转存是自动的吗?我理解的是实时录像还是存在tf卡,到了一定时间或容量后就自动复制到nas ? ...

启用转存功能后,记录到卡和转存就是同时进行了,一分钟产生一个文件,完成保存到卡,就立刻执行转存

网友(2021-03-26):
我的新固件,现在双向语音通话基本费了,求0426的固件

网友:
同样的问题,真坑。

附上419的固件,好像扛的时间会长好多。

1、将文件demo.bin考到存储卡

2、断电大方后插入内存卡

3、按住setup键后通电,setup键不要松开。

4、看到指示灯蓝灯和黄灯一起亮起,放开setup键

5、等待摄像头指示灯黄灯闪后,按setup键重启摄像头。

网友(2022-05-23):
接拒接拒接

网友(2022-06-25):
试一下这个固件

网友:
哈哈 我也是这样的  设置了自动断电

网友(2022-09-04):
试一下,不小心升级了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