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怎么能激活?5v/12v充电器大电流没好使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21-02-09):
ST 20650 3350mah sk41116 985525
测量电压不稳定0.1*到0.6*v之间,强充能到1v多但马上就掉,用5V1A充充不进去充电时电压还是5v

现在尝试过5v1a和12v500ma的充电器都没激活……

网友:
坏了,买新的。

网友A:
充不进电的原因,内阻变的超大,泄压阀顶起了,泄压阀顶起的时间短压回去没事,时间长压回去内阻也会变的很大,并且压回去后很容易自己弹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不进电的原因,内阻变的超大,泄压阀顶起了,泄压阀顶起的时间短压回去没事,时间长压回去内阻也会变的很 ...

那有什么办法吗?冷冻?

网友B:
建议楼主搜一下锂电池。一般没有激活一说。
除非那种安全阀顶起的电池,强行把它压下去可以复活(也不一定,可能电池报废了才顶起)外,其它过放过充导致的都没激活一说,废了就废了。
所以才有锂电池保护板。

楼主以为这是镍氢或镍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搜一下锂电池。一般没有激活一说。
除非那种安全阀顶起的电池,强行把它压下去可以复活(也不一定 ...

论坛里就有激活的

网友C:
泄压阀动作了,顶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泄压阀动作了,顶回去

不钻孔能顶回去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钻孔能顶回去吗?

先找泄压阀的图片研究一下,然后找跟针轻轻的捅回去
千万注意不要和负极接触
捅回泄压阀的18650有可能复活,但是泄压阀有可能无法再次弹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找泄压阀的图片研究一下,然后找跟针轻轻的捅回去
千万注意不要和负极接触
捅回泄压阀的18650有可能复 ...

冷冻有用吗?

网友:
泄压阀动作了无法恢复,没有用了

网友(2025-07-30):
过充或者过放,产生气体把泄压阀顶起了。 停充温度下降后,会暂时恢复。
再压回去内阻也会变大,并且压回去后很容易自己弹起。反复几次就彻底不接触了。
建议买新的